运动控制
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能不能长期低速运行

楼主(2004-12-2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能不能长期低速运行(600R/M)(使用变频器) 急!!!

网友A:
行不行看负载的大小. 原则是电机不发热(温升低) 发热大就要强制降温

网友B(2005-05-18):
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风机要改,否则发热

网友C:
可以,但实际的输出功率也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