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

楼主(2004-12-21):
请教一问题:纺织针织机牵引用G5变频启动时电机不转,只抖动,频率显示0HZ,+\-6HZ, 设加速时间为3秒以下时就可以.变频是坏了吗? 另G5-22KW,跳低压,直流电压显示为530-540V,电网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应该不是变频器坏,因为你设置了3s以下它还可以启动,所以不是变频器坏,有可能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比如基本频率的设置等. 另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另外一台同型号的电机变频器把参数复制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厂以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谢谢,但它已用3年了,是最近的毛病.而且是3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