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型号S1的时间

楼主(2004-12-21):
现在的电机都有工作制的选择,我想问一下S1工作制的电机是连续工作制,那么它一般情况下可连续工作多长时间比较合适?请您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电机工作制分以下9类: S1 连续工作制:在恒定负载下的运行时间足以达到热稳定。 S2 短时工作制:在恒定负载下按给定的时间运行,该时间不足以达到热稳定,随之即断能停转足够时间, 使电机再度冷却到与冷却介质温度之差在2K以内。 S3 断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 时间。这种工作制中的每一周期的起动电流不致对温升产生显著影响。 S4 包括起动的断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对温升有显著影响的起 动时间、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时间。 S5 包括电制动的断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起动时间、一段恒定 负载运行时间、一段快速电制动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时间。 S6 连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空载运行 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 S7 包括电制动的连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起动时间、一段恒定 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快速电制动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 S8 包括变速变负载的连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在预定转速下恒 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或几段在不同转速下的其它恒定负载的运行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 S9 负载和转速非周期性变化工作制:负载和转速在允许的范围内变化的非周期工作制。这种工作制包括经常过载,其值可远远超过满载

网友B(2007-10-10):
非常棒,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