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上传AS程序

楼主(2004-12-21):
流水线有一套B&R的控制系统CPU是CP260我用AS_1.41把硬件组态好了,通讯也能建立了,但不知如何把程序从CPU上传我的电脑上,请指教。

网友A:
用AS不能上传执行程序,只能上传数据模块,如果要上传请用"PVI TRANSFER",AS2.3以上安装盘里有,不是缺省项,安装时注意打勾选上.具体操作请看其帮助.

网友B:
这样上传的程序包含源码吗?或仅仅是编译后的二进制代码?

网友C:
不包含源代码.仅仅是可执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