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与应用》

楼主(2004-12-21):
  最近维修一台三菱A540-55K变频器,是一位维修新手维修不好才拿到我们这里来,这台机本来是坏了一个模块,换好模块后,这位新手想测量驱动是否正常,把模块触发线拨掉,结果一通电就跳闸,检查后发现又烧掉一个模块!他想很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IGBT模块的触发端在触发线拨掉后有可能留有小量电压,此时模块处于半导通状态,一通电就因短路而烧坏,GTR模块没有这特性,才可这样测试!

本文章完整内容 http://wenku.baidu.com/view/d7c1a0eb172ded630b1cb603.html

广州通达电梯变频器维修中心http://www.gztd-98.com/     020-88281886,13302251238, 手机QQ:864828689)。

 A240-22K变频器,都是坏模块!原因是保养不好,如散热器尘多堵塞、电路板太脏、散热硅脂失效等,这变频器的输出模块(PM100CSM120)是一体化模块,就是坏一路也要整个换掉,维修价格高!好的模块也难找!如果你的变频器还没坏,则要多加小心保养!特别是这几天天气炎热!

我们发现经常有人在把三菱A240-5.5KW变频器换成A540-5.5KW时把A540-5.5KW“N”线接地!一送电变频器就发出巨响!变频器损坏严重!一方面是A540-5.5KW的“N”线与A240-5.5KW变频器的地线的位置相似!有的电工没看清楚就把地线接上去;有的电工则误认为“N”线就是地线!请三菱变频器用户小心接线

很多人打来电话问到外观一样的模块怎样测出其电流的大小,其实很简单,只要用电容表,测出模块G-E或C-E结的电容量,电流大的电容量也大!注意要在同类型的模块中比较!

有一位电工打来电话,说他在给变频器试机时发现变频器输出电压有1000多伏(输入380V),问是否是变频器故障?是否会烧电机?他还不明白变频器只会降压,不会升压!!原来他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高频载波,普通没防干扰的数字表在这里测量是很不准!

 有此粗心的电工在给三菱A540变频器的辅助电源(R1、T1)接线时没有拿掉短接片,结果在把变频器烧掉后还弄不明白其道理,原来当短接片没拿掉时,变频器内部R与R1、T与T1是已连在一起,电工以为从R、T引来两条线没有分别,结果把R接到S1、T接到R1,造成相间短路,由于R与R1、T与T1的连线是通过电源板的中间层,结果把电源板烧掉,爆开成两层!一般情况下没必要接辅助电源(R1、T1)!

 有的维修新手在维修变频器时不懂利用假负载,一当驱动有故障,烧掉模块后就说模块质量不好!假负载就是用一个几百欧的电阻(电灯炮也可以),串在主回路上,如有快熔就把它拿掉,装上电阻;没有快熔则可在主回上任何地方断开,串上这电阻!这个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当模块有短路时也不会把模块烧掉,等开机后测量变频器输出正常,才把这假负载撤掉!!

很多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当发电机有故障时,输出高压电常把变频器及电子仪器烧坏!这种情况是我们经常见过的,去年深圳就有一家拉丝厂一次就坏了二十几台30KW变频器,停产十几天,造成重大损失,工厂在发电机搞了很多保护方法可效果不太明显!后来我们想了一个被动的保护方法,就是在变频器或仪器的输入端的空气开关上加了压敏电阻(380V用821K,220V471K),这样当有高压电时压敏就会短路,空气开关跳闸,保护了变频器,变频器故障率大大减小,压敏电阻很便宜,这个方法可说是花小钱办大事!

      并联(三相是三角接法)的压敏电阻瓦数大小没有严格要求,输入电流大的则选取的压敏电阻相对大一点(或几个并联)!当压敏电阻发生作用时它是完全短路!这时也要求你的空气开关质量好,反应快!保护电流也不要太大!接的地方当然是空气开关的输出端!

    今天有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到压敏电阻问题,他问到有的变频器里面输入端也有压敏电阻,也应该有保作用!但根据我们修过的变频器的实际情况来看,轻伤的就只烧断电路板的铜线,重伤的就烧坏整流模块,开关电源,CPU板,电容,造成重伤的原因可能是当压敏电阻短路爆炸时它的金属碎片到处飞;爆炸时发出强大的静电及电磁波(很象雷击);烧断电路板的铜线使空气开关不动作。 所以在变频器外面另加压敏电阻情况就好很多!

    顺德一家针织厂的一个电工被老板加奖2000元,原因就是受到我们的启示,用压敏电阻保住很多变频器及针织机械的电子板!可见效果是明显的!!

   有的人买模块时要求型号一字不差!其实完全没必要这样,如模块7MBR25NF-120与7MBR25NE-120的参数是一样的,前者只多了四个定位脚!由于IGBT模块的驱动是电压控制,有更好的互换性,只要耐压、电流参数一样,不同型号的IGBT模块很多是可互换!有的安装尺寸不同的还可另钻孔!GTR模块则还需要考虑其放大倍数,互换性差一点!我们维修变频器那么便宜就是充分利用模块的互换性,避开用市场上热销的模块,不然模块价格高或难找到!                怎样选购模块:维修变频器,判定模块的质量也是关键!首先你要看模块是否被拆开过(看外观痕迹),现在有很多模块是维修过的,参数正常但质量很差!耐压值是最重要的参数,可用耐压表测量,输入380V的变频器的输出模块耐压值要大于1000V,220V则要600V!电流则可用电容表来比较判定大小!IGBT模块还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检测其是否能动作,用指针(黑—红)去触发模块的G—E,可使模块C—E导通,当G—E短接时则C—E关闭! 这方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测量方法,是维修新手可以做到的,专业的可不是这样测量!(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http://www.gztd-98.com/ 020-88281886)

不少人维修变频器更换的模块没几天又坏掉,弄不清原因就拿到我们这里来,原来是有的螺丝没拧紧!看起来好象是小事,但对变频器却是致命的!我们发现,有很多变频器当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工业洗衣机、机床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其主回路的连接螺丝和模块的紧固螺丝容易松动,此时最先损坏一般是模块,如果换了模块后没有紧固其它螺丝,则模块很快坏掉,就埋怨模块质量不好!也特别强调不要把变频器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不然多好的变频器可能很快就坏了!

  我们经常看到有的维修高手过于自信,维修变频器不用假负载,觉得太麻烦,结果还是有烧模块的可能!如果用假负载,几乎可做到万无一失!除非你买的是假模块!!

      很多人搞不清富士G9-5.5KW变频器整流模块CVM40CD120的结构,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整流部分:R、S、T、A(+)、N-(-)   充电可控硅:A、P1、Gth(触发)      制动管:DB、N-、G7(触发);DB、B+ 是其续流二极管       电源开关管:D8、S8、G8        热敏电阻:Th1、Th2

山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作:打开参数90,写入“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其它功率类推!

有的人为了提高电机的转矩,常把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参数(或最低输出电压)调到很高!这样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会很大,经常跳“过流”,也容易损坏模块!转矩提升应适当,可慢慢调上去并观察电流大小,负载大的最好用“矢量控制”,这时变频器能自动地输出最大转

楼主:
有的人把三菱模块“PM50RSA120”另贴标签变成“PM75CSA120”,两者的电路区别在于前者有制动IGBT管(七单元),后者则没有,所以PM75CSA120的“B”端对“P”端正反向电阻无穷大,下半桥触发针脚(7根针在一组)的第三根针也是空的,与其它针电阻也是无穷大,这根针在PM50RSA120里是制动管的触发脚。

楼主:
很多人喜欢把变频器的操作面板用延长线拉出来控制或显示,这样做的后果是容易使变频器受干扰而出现误动作,严重的可损坏主板,我们已碰过不少这样的变频器,最好是改用远控控制,显示可利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信号接一个电压表。

楼主:
三菱PM50RSA120二手模块现在很难找,也可用PM50RHA120代用,它们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的上半桥驱动脚是四条针一组,后者是三条针一组。PM50RSA120四条针一组中第二条针是检测信号输出,与其下半桥驱动最后一个脚(19针)功能重复,很多变频器都没用到这条针的功能,所以用PM50RHA120模块上半桥驱动的三条针插到PM50RSA120模块上半桥驱动的1、3、4针位置上就可以,当然针脚的位置要摆斜一下。两个模块的参数及电路可看下面网址: http://www.ineltron.de/english/mitsubishi-data/IPM/pm50rha120.htm, http://www.hy-line.de/fileadmin/hy-line/power/hersteller/mitsubishi/dokumente/ipm/PM50RSA120.pdf

网友A:
李老师请问富士G95.5KW的驱动电压应怎么测量?PC923与PC924有什么区别

楼主:
富士G95.5KW的驱动电压可用指针式万表+10档测,电压应大概一致。 PC923与PC924电路在这个网址下载:http://www.hqew.com/Document/detail.asp?pdid (如果大家想查某一个元件的参数,可把型号在“http://www.google.com/intl/zh-CN/”网站搜索。大多元件是可查到的!)

楼主(2005-03-04):
最近天气潮湿,很多变频器都是因为尘多潮湿,电路板打火而损坏的,损坏大多是模块及开关电源,在尘多潮湿的情况下,变频器电路板的绝缘性能决定了变频器的命运,通常名牌变频器的电路板的绝缘性能也会好点。变频器设计者也许没想到有的工厂里变频器的工作环境有多脏,经常维修一台变频器时要清理出一大堆尘土,特别是钢铁厂、陶瓷厂、化工厂里的尘含有电解质,对变频器更是致命的!有的人想给厂里的变频器的电路板另喷绝缘漆,但谈何容易,整个电路板要拆下来(背面也要喷),而且先要把电路板用工业洒精清理干净。工厂能做到的是把变频器装在电气室(最好有空调),至少装在有过滤网的电柜里。如果天气潮湿,断电几天的变频器在送电前最好用电吹风给变频器的电路板吹一下,有的工厂的变频器太多,则可选大功率的或比较重要的变频器下手就可以了!

网友A:
请问李老师小的贴片电容怎么看它的大小及容量

网友B:
我是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量。

网友C:
李老师你好:安川676GL5--15KW出现OC报警,我们已经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请问具体是那部分?

网友B:
有的变频器的充电可控硅坏了有时难找到,或其控制电路不工作又一时修不好,这时可改用一个继电器来代替可控硅(电流要适当),继电器的控制电压可直接接到开关电源的24V或12V(散热风扇电源),继电器价格低,这样也可节省维修成本!如果继电器不能装在变频器里面,可引线后装在变频器旁边。

网友B:
是否接电机?三相是否平衡?检查小电容及光耦。

网友D:
请教李老师: FUJI-E7S变频器运行50HZ,输出只有50V,经量上下桥驱动光藕均正常。直流档P-UVW,N-UVW电压君正常。是否是变频器V/F曲线设置错误?可这中老的产品很少有说明书。咋办? 盼解

网友B:
参数恢复出厂值,不行就是模块有故障。

网友D:
李老师: 您好!请教FUJI-E7S变频器运行50HZ,输出只有50V.经量P-U,V,W。N-U,V,W(直流档)均正常。请问什么地方有毛病?我初步怀疑是V/F曲线设置错误。请问李工是否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盼解。

楼主:
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9设为“1”再试!

网友B:
我们这里经常碰到很多一体化变频器因没有配件而无法维修,或配件价格相当高,客户不想维修而把变频器报废,造成生产成本的提高。变频器出故障也与工作环境、使用情况有很大关系!如果工厂的电源电压不稳定或工作环境尘多、潮湿,则更不要用一体化变频器,否则当变频器坏了就会心痛!

网友E:
底价出售一批二手三恳2.2KW变频器

网友F:
谢谢,受益不少,辛苦了

网友D:
koeik: 请与我联系,详细资料发我邮箱里.ptp945@yahoo.com.cn 李老师: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D:
李老师您好: 麻烦您再指教一下:E7S的不好初始化,是不是有锁定功能。在哪个参数,麻烦指导。谢谢!

网友B:
没有锁定功能,FWD-SD是否有接线。

网友G:
李工安川 VGL4022 显示THM 是什么问题?能修吗?

网友H:
请教李工: 有一台西门子37KW的变频器,空载的时候运行正常,带负载后电流超过15A后就跳F231,拆下驱动板才测试的时候电流会从0.1慢慢的升到1.0再降下来,一直在反复,整机的时候电流会从0.5-2.0A之间升降.这是什么出问题了...? 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有可能是电流互感器问题。

网友D:
李老师: 再次麻烦你一下,请问施耐德ATV58系列的,类似3844的型号为INTC001107,SMTAB公司的14脚的波形发生器您知道它的引脚定义吗?或在哪里可以查到。

楼主:
在“http://www.hqew.com/document/”下载。

网友I:
李老师: 2MBI75S-120 模块你这里有吗? 可以用什么型号代用?

网友B:
可用2MBI75N-120 ,最好三个一起换。

网友J:
世界因为你尔精彩,论坛有了你尔更加再丰富。你是社会的宝贝。我想看过你的贴子的人都会有所收获,都会有一种从内心里感谢的感觉,最起码我是这样的。深情的说一声谢谢。

网友B:
不用客气!

网友B:
调试变频器一招: 变频器有时用到多个段速(也叫步速),如工业洗衣机,多个段速是由几个段速功能的端子的不同动作关系来控制,不同牌子的变频器这种动作关系也不同,这样如果改用其它牌子变频器,没有经验是很难按原要求调好各个段速。我们是这样操作:先接好控制线,不接电机,把新装变频器的段速成参数——频率1、频率2、频率3、频率4……..分别设为1Hz、2Hz、3Hz、4Hz…….,即把所有段速都设为其排列号,再启动变频器。如你指令变频器按高速160 Hz 运行,这时如果变频器显示4Hz,则你把段速参数“频率4”设为“160 Hz”就可以,其它段速同理。

网友K:
请教:李老师(COMMANDER CDV WORLDWIDE)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我想知道有没有办法,变频器面板控制正常,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知道如何使用外部控制?(我知道需要修改参数,但不知修改什么样的参数)

网友B:
你能把参数列出来吗?通常面板/外控切换参数只能设0、1、2。控制端子有标代码吗?

网友L:
李老师你好! 我有一台台达的变频器,面板调整都正常,可是没有输出。不知道如何处理?谢谢你! ^_^

网友B(2005-04-03):
快熔是否断了?参数恢复出厂值。

网友M:
我需要中文板的说明书: FUJI FRENIC 5000G9S/P9S 如有请给我联系:Email--shenshinanhai@tom.com

网友B:
没有电子版。个别参数可在这里说明。

网友L:
谢谢李老师!^_^ 明天我到单位按照你的思路检查一下。

网友K:
参数如下:PR0=10.0是最小频率设定,PR1=50.0最大频率设定,PR2=5.0加速时间,PR3=10.0减速时间,PR4=120,PR5=100,PR6=5.1,PR7=0,PR8=120,PR9=11。然后A0:故障显示。B0=1,B1=1,B2=0,B3=0,B4=1,B5=1,B6=0,B7=0,B8=1,B9=0,B10=0,B11=4.2,B12=4.8,B13=0,B14=2.9~120,PRC=50,PRD=0。参数如上所示。

网友B:
PR7是否能设成“1”?

网友K:
to :李老师 好象PR7在变频器上有一点说明“变弱补偿”不知对不对?对变频器的参数,在试验使用上,是否可以随便设置?发现不对马上停止改正。会不会参数改变,设置不正确,将变频器立刻损坏?请教李老师

网友B:
参数设置不正确,变频器也不会立刻损坏,我是想找出哪个参数是面板/外控切换参数,没有其它参数吗?控制端子旁边是否有小开关?有的变频器是靠开关来切换面板与外控。

网友N:
李老师:我现在有一台三肯MF22KW的机器,一运行就缺所有的正半相并且只能运行几秒钟有时能运行一分钟左右就报OC5接地故障,参数我也按你上面教我的把软件刷新了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或电流检测板有问题。

网友O:
呵呵,这个地方真是很好,那俺可是要常来了.

网友K:
没有发现开关,变频器的接线端子号如下:(1=C,2=N/O,3=N/C)STATUS RELAY,4、5、6=10K电位器,7=Nm,8=mA,9=THM,10=ENC,11=COM,12=EXT,13=RESET,14=STOP,15=RUN,16=RMT,17=REV,18=SPEEP,19=LOAD.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的控制在参数上设置0、1、2,如果参数的暂时更改不会损坏变频器,我想每项参数更改以下,进行试验。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指导,我将会把试验结果下一次告诉您!

网友B:
测量模块耐压值是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表其中一个功能,表上有C、E、B(G)插孔,你把模块要测的管子的C、E、B(G)相应联接上,然后按下耐压档“VBR”的按键(根据耐压不同选择X100、X10、X1档),记下指针的数值,测量IGBT管要短接G-E,不然测不到耐压值而且可能会损坏模块。

网友P:
李老师你好! 请问一台老式卡西亚变频器经常跳运转中过电压而停机,恢复出厂值还是一杨,但电网电压正常,无干扰,请指教!谢谢。

网友B:
速度是否要急变小?电源板是否很脏?主板坏也会这样。

网友P:
速度比较稳定,出现故障有时是运行中,有时是开机时;电源、主板干净[环境很好],请问是指CPU板吗?若要修好该机,我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Q:
请问楼上东芝A5变频器报OCA1是什麽毛病

网友B:
CDHD:也有可能是干扰,载波频率调小,如果有两台一样的则换一下主板试,看看是否是主板问题。 东芝A5变频器报OCA1是输出过电流,检查输出模块是否坏了。

网友R:
李工:感谢你的帖子,让人受益非浅

网友P:
李老师你好! 处理干扰、载波无效,没有同机型产品,请问我有其他方法吗?谢谢!

网友B:
可能是主板坏,最好找厂家维修。

网友S:
李老师: 请问可以将各类IGBT的型号代替列列?谢谢!

网友B:
这个太多了,你需要用什么模块?

网友S:
能列一些常用的吗?我是一个初学者,也想知道李老师是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来判断igbt的好坏的。谢谢!

网友B:
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来判断IGBT的好坏上面有讲,不清楚可给我电话020-88281886。

网友T:
请问李老师: 富士G7变频器电源板有四个贴片元件,编号 ZD1 ZD2 ZD3 ZD4 ,是不是稳压二极管?知道参数吗?? 我这里已经都烧毁了,您是否有? 盼复!!!

网友B:
是稳压二极管120V。可用两脚的代。

网友P:
请问各位师傅:有无KVFR4190ER控制CPU主版卖?谢谢!

网友B:
请李老师再具体讲讲接假负载的问题。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T:
请问李老师: 这四只稳压二极管是串联使用,既然已经烧毁,说明工作电压已经超过480V,可能会是什原因? 谢谢!!

网友B:
关于假负载的再补充说明: 1) 假负载深受变频器维修新手的欢迎,因为其保住了不少模块,假负载简单易做,成本低,有了它就可放心直接装上模块试机;有了它就不必经常用示波器看波形,变频器输出电压平衡则基本大功告成;有了它,维修变频器就不必胆战心惊! 2) 假负载就是一个用来限流的电阻,当模块驱动不正常而使模块短路时保住模块,通常采用灯泡作假负载,电源是380V的用两个220/60W串联,用灯泡的优点是其会发光,当你启动变频器(不能接电机)后灯泡亮了,就说明有不正常情况;灯泡功率也不要太小(即电阻不要太大),因为变频器启动后,就是不接负载也有微量电流通过模块,变频器功率越大则这电流越大,如用15W灯泡用作大功率变频器的假负载,灯泡是有点亮,但这是正常的,容易造成误会。 3) 假负载通常接在滤波电容与模块的直流回路上,有快熔的就接到快熔的位置上(拆去快熔),如果没有快熔而且在滤波电容与模块的直流回路上不好接假负载,这时候可暂时断开变频器的滤波电容,用小电容代替(100微法左右,380V的要两个串联),这时假负载就可串接在电源输出端,直接限制电源的电流,这时模块如果有短路,100微法电容的电量是很难把模块烧毁。还不清楚可给我电话020-88281886。

网友B:
施耐德ATV28检查基本频率设为多少?参数恢复出厂值试。 三菱变频器FR-A240E-11K的中文说明书我这里也没有,不过你可参考三菱其它型号的,因为其很多参数都同名的。

网友D:
李老师: 您好。参数已经初始化了,基频为50HZ,我就改了2个参数(输入、输出屏蔽掉了)还是不行,如果把最大频率改到300多HZ就可以了。麻烦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B:
搞不清楚会这样,与最大频率应没关系,接电机试,怀疑变频器模块有问题。

网友U:
好帖子,有机会多向李老师请教!!

网友V:
请问李老师:华为TD1000A-4T0022G报P.OFF是怎么回事?直流只能上到460V,我换过电解电容,没用。缓冲电阻的继电器不吸合。紧急求援!

网友B:
460V电压是太低了,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有380V。

网友V:
电源电压是380V。请问该如何修复?

网友B:
如果电源电压是380V,整流后直流电压应有530V,为什么少了这么多?滤波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V:
滤波电容都换新了,就是上不去。我没有三相电源,用220/380大变压器得到的380VAC。对于这种小变频器该没问题吧?顺便说明,接到3相380上也是报P.OFF。请李老师不吝指导!

网友W:
有好几台丹佛斯小功率变频器2811出现E16电机短路故障,有几台是一上电运行就出现E16故障,另几台是运行5,6分钟出现,出现故障之后一按运行键就E16,换了新的主板还是不行,估计是与驱动板连接的带“芯片”的小板有问题。经和全新的机器比较测试,驱动板所有的集成块各脚电压都相同,请高手支招,什么地方有问题!谢谢!

网友X:
李老师你好,我用的东芝VF-A5 2.2KW变频器无显示,发现控制电路有一个二极管烧坏,后找一个新控制板替换仍无显示。确定为主板有问题,经检查整流输出正常(540V),电解电容用万用表大概测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通电后两端无电压。24VDC开关电源两端也无电压,正常接电无动作,但单独接电有动作。请李老师赐教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B:
重点检查电流互感器。

网友Y:
VFA5 2.2KW无显示应该是电源部分故障!

网友X:
什么原因呢?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呢?

网友V:
李老师,能告诉我华为TD1000A-4T0022G变频器的电压检测在什么地方吗?

网友Z:
李老师:看了你的文章,受益匪浅,我用过安川G7的变频器,经常出现过流报警,外部又没有其他原因,请问会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B:
没有华为TD1000A-4T0022G变频器在身边,无法详细说清楚,很多变频器电压检测都是从开关电源5V取样。安川G7的变频器,经常出现过流报警,会不会是参数E1-06、E1-10设置有问题?电机实测电流?

网友AA:
李老师你好: 请问松下 M1X系列变频器说明书 或者是告诉我一些参数设置代码如:加减速时间、控制端子、频率给定、参数初始化、频率上下限、基频、等等 另外:在主板上有一个贴片三极管式的东西 标着 MC 的是什么 谢谢

网友AB:
这么多大侠,真是令人佩服

网友S:
李老师:你能把如何接假负载的接线图发给我吗?   lhq2004-0901@163.com 传真:021-50397877.谢谢!

网友B:
对不起,没有松下M1X系列变频器说明书。接假负载应很简单,就是串联在模块与滤波电容之间直流回路,限制直流回路的电流。

网友AC:
大家好,我是一个不太懂的人,刚刚来搞这行,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D:
李老师,请问一下4KW的变频器用25A的模块为什么老烧整流部分而IGBT没有问题?

网友AE:
请问李工:西门子BSM50GD120DN2和BSM50GT120DN2模块有什么区别?

网友B:
BSM50GT120DN2没见过,是否写错?

网友AC:
请问有人听说过三川的变频器有听说过吗?

网友AF:
李老师,我水厂的一台615KW的电机用ABB ACS600 75KW的变频器,今天空载调试的时候,开机运行,变频器运行还可以,但是,有一继电器自锁不稳定,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我是外行人,不怎么了解该继电器在这里的作用,调试的工程师说该继电器与接地的线路相连,并且三相电压不平衡,但是他们测试了一天线路,都查不出问题出在哪里,我想请教您。

网友AD:
能否说清楚该继电器的位置和它的大小?

网友AD:
李老师,请问一下如果电源部分的IC-3844B击穿会不会造成整流部分烧毁?

网友AG:
请问李老师:安川616G5-18KW变频器有一测速风扇(俗称三线风机)损坏不能运转。变频器不能工作,请问能否用一般两线风扇代替。听说可用一电阻接在两进线之一及第三脚即可?但不敢试,请问可能吗?如不能代用,请问李老师能帮忙买一只吗?谢谢

网友B:
没试过这样做,三线风扇我这里有。020-88281886。

网友B:
TO:我爱菠萝“615KW的电机用ABB ACS600 75KW的变频器”是否写错?接触器闭合不稳定可能是变频器有低压故障(可能是输出电压不正常造成的),不接电机试一下。

网友AE:
安川616G5系列变频器使用的三线风机的确可以用二线的代替,只需把第三脚(检测端)和负端短接即可。

网友AH:
请问李老师:光耦A4506的代用品由那些?

网友AI:
请问李老师,安川CIMR—V7AT45P5这种机的模块型号是什么吗? 是不是用的7MBR35SB120B的模块,是别人拿去没有修好的,模块折了没有装上去,你那里有这样的模块吗?

网友AA:
李工你好: 请问东元变频器显示过电流 但是检查模块没问题和逐路断开电流互感器仍不能解决问题 请问李工是不是主板问题 还是参数设置不对, 如果是参数设置不对 请问参数初始化的代码是什么,还有外部端子控制和外部电位器转速控制的代码是什么 谢谢!

网友B:
1)光耦A4506有原装的,好象没有代用品。 2)安川CIMR—V7AT45P5的模块好象是7MBR35SB120B,我这里有代替品BSM35GP120G。 3)东元变频器型号?输出电压不平衡也会这样,不接电机试。

网友B:
很多牌子的变频器用上了质量不太好的散热风扇,第一次故障大多是风扇坏掉引起的,有的能跳“过热”保护,有的则烧毁模块,所以如果你的变频器是很便宜买来的,就更要经常检查其散热风扇是否正常,当风扇运行声比较大就要及时换掉。

网友AJ:
请问李老师: 我公司ABB变频器的实际显示值是实际测量电流的2倍;可能原因?

网友B:
运行频率?测量电流是输出还是输入电流?功率是一样的,当电压小则电流大!

网友AA:
你好李工:是东元 SPEECON 7200MA 的 我没有接电机 只是把变频器通电检查 一上电就显示汉字“过电流” 我怀疑是主控板上的检测电路有问题 只是不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 请帮我参谋参谋好吗? 另外你有没有丹佛斯VLT 2800 变频器的使用手册吗? 如果有电子版的 我的邮箱:xhb0020@126.com 或 x-haibin@163.com

网友AK:
十分感谢李春发老师提供的维修经验,让我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AL:
很好的论坛,好!

网友AM:
李工:你好,请教个问题。日本明电舍VAT-3FD变频器显示OFF不能开机,请指教。能否提供资料,可将其发送到我的邮箱:LUANJINGJUN1@YAHOO.COM.CN 谢谢!

网友AL:
李工:你好,请教个问题。能不能给我一张安川616G5的电路图。我的邮箱:luqing690312@163.com.拜托!

网友AL:
李老师;616G5。22KW的整流模块型号是什么?参数是多少?可用那种型号代换?

网友B:
明电舍VAT-3FD变频器显示OFF电压低或开关电源不正常,现在没有616G5的电路图。

网友AA:
李工:616G5,15KW以上的为什么总是出现负载能力差的问题, 可以说说其中原因吗? 主要是出现在那些电路的那些元件上。谢谢

网友AN:
有三垦整流桥DF150AA160,三垦模块SP150Z2C,光藕A4504吗?请报价。谢谢。13952441765

网友AO(2005-05-03):
李工您好:向您请教关于西门子6SE电流的问题:   检测一台西门子6SE7027-2ED61变频器,容量:47.4~58.5KVA。    接一台Y250M-6,37KW 额定电流72A的鼠笼电机,空载,用普通钳形表测得:    变频器输出电流40A 钳形表指针抖动厉害,变频器输入电流4A,指针抖动也厉害,电机振动也较厉害。    整流电压是560V,平稳,启动电机与停止电机电压没有什么变化。    接一台YZR200L-6,22KW 额定电流49A的饶线式电机,空载,测得:    变频器输出电流24A 钳形表指针没有抖动,变频器输入电流4A,指针也没有抖动。    请教这样正常吗?

网友AI:
请问一下李老师,我原来问你的那台安川的机我用BSM50G120代上去后空载有输出,但是接上电机后,电机不转,测得输出电压只有120伏,不接电机有380伏,是不是模块不行了,还是驱动有问题呀? 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P:
请问李老师。格立特vf-10显示E4Err3. 有没有复位办法。听说是雷打坏的。能告诉我什么地方会有故障。非赏感谢

网友AP:
李老师。格立特vf-10。主板有没有。价格要多少05755116921 372828531@qq.com

网友AQ:
李工您好! 想向您请教一下三菱A540 11KW变频器为什么一启动就报警过电流,但偶尔又可以,没带负载.

网友B:
1)vf-10显示E4Err3是主板坏,故障范围太大,通常是换主板,没有这主板。 2)安川的机用BSM50G120代上去后空载有输出,但是接上电机后,电机不转,可能变频器根本就没有输出,万用表受干扰造成误差。

网友AO:
请李老师看5月3号正弦波关于西门子6SE电流问题的贴。谢谢!

网友B:
李工您好! 请教我的FVR-E11S变频器一打开电源,还没有工作,每隔5分钟左右就出现“OU3”过压保护指示,在没有出现“OU3”过压保护指示的时候其工作很正常。 多谢!

网友B:
FVR-E11S变频器每隔5分钟左右就出现“OU3”过压保护指示,也可能是主板问题,如果有两台机则对换主板试试。 TO正弦波:参数恢复出厂值试,37KW电机没问题则可能是滤波电容老化而容量变小。

网友AA:
笨鸟A:   2005-5-4 16:23:00    李工您好!    想向您请教一下三菱A540 11KW变频器为什么一启动就报警过电流,但偶尔又可以,没带负载.

网友AA:
请帮忙提示一下,谢谢! 但是模块和电流互感器是好的。

网友K:
TO:李老师:  参数如下:PR0=10.0是最小频率设定,PR1=50.0最大频率设定,PR2=5.0加速时间,PR3=10.0减速时间,PR4=120,PR5=100,PR6=5.1,PR7=0,PR8=120,PR9=11。然后A0:故障显示。B0=1,B1=1,B2=0,B3=0,B4=1,B5=1,B6=0,B7=0,B8=1,B9=0,B10=0,B11=4.2,B12=4.8,B13=0,B14=2.9~120,PRC=50,PRD=0。参数如上所示。    没有发现开关,变频器的接线端子号如下:(1=C,2=N/O,3=N/C)STATUS RELAY,4、5、6=10K电位器,7=Nm,8=mA,9=THM,10=ENC,11=COM,12=EXT,13=RESET,14=STOP,15=RUN,16=RMT,17=REV,18=SPEEP,19=LOAD. 实验中PR7=0一项参数可有0、10、20、30、40、50最大,PRD=0一项可以设置0~9数字,我想也不会正确。B0~B14参数修改不了。 不知再如何操作?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李老师: 您好。请问,FUJI G9S变频器的95项已经设成“0”了,但是为什么修改数据时还是提示数据有保护啊?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G9S变频器是否是在运行时改参数?或CM-FWD是短接状态。 TO:YS 改变参数PR7或PRD看行不行。 TO:天宇来客 三菱A540 11KW变频器一启动就报警过电流,是否是换上了维修过的模块?触发线是否接触不良?电压反馈电路(从Eu、Ev、Ew取输出电压信号)是否有故障?这故障有时是比较难修!

网友AH:
请教李老师:变频器的两个电容坏了一个,换上一个新的后测量两个电容上的直流电压不一样高,一个为:290伏,另一个为:230伏,能否使用?

网友AR:
请问哪里有变频器的详细资料,如原理图及原理详解等资料下载的?

网友AS:
把CM-X4短接,试一下吧

网友B:
变频器的两个电容坏了一个,换上一个新的后测量两个电容上的直流电压不一样高,可能是两个容量不一样,最好两个都换新的,不然电压高的电容更容易坏。

网友AA:
首先 谢谢 李工 另外 按川616G5,15KW以上的为什么总是出现负载能力差的问题,   可以说说其中原因吗?   主要是出现在那些电路的那些元件上。谢谢

网友B: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我是从是财务工作的,是电子方面的门外汉,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买了一个二手的三相200伏的水泵,听人说要买一个变频器配套,一定要买单相220伏输入的吗?那些三相输入200-230伏的二手日本变频器也可以买来用吗?听人说三相输入200伏的那些变频器照接入220电源就可以使用了,这样的说法对吗?请您百忙之中给予解惑?感谢!!

网友B:
最好买单相220伏输入的,三相输入200-230伏的二手日本变频器也可以,但用于单相输入时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功率要大一级(整流模块电流及滤波电容容量不同)。 TO天宇来客:“负载能力差”有何体现?跳什么故障?

网友AT:
李老师:您好,有一问题困惑了我好久,有一台刚修好的富士变频器,可用兆欧表测量它的三项输出端之后,富士变频器出现如下故障:能够启动,但启动之后频率上升不到0.5Hz,富士变频器显示过电流,恒速过电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处理?请您在百忙之中给于答复好吗?谢谢您!!!

网友AA:
李工你好: 谢谢您的关照。 安川变频器负载能力差,主要表现在用同等功率的变频器带同等功率的电机,当使用半年左右或者更长时间后,这台变频器就带不动电机了 或者电机的转速很明显的比刚开始慢,当更换一台新的就好了 一般不会出现故障显示 我这都好几台了 我怀疑是主控板的问题 更换后就好了 请问李工 是不是主控板中的某些电子元件老化了 造成了模块的触发脉冲变窄(既削波严重),触发时间过短造成的。因为我这里没有变频器的任何电路图,所以没法分析具体的工作原理,如果是的话,我想知道能够影响这些脉冲的具体元件是那些,谢谢

网友AU:
请教李老师: 您好!我想请问:TOSHIBA VF-A3显示为:EEP故障代码.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变频器运行3秒后就停下并显示EEP代码)

网友AV:
请教李老师: 森兰SB60G 380V 11KV 变频器开关电源烧毁,更换损坏的UC3842,BG2 8050,TC1,G10 光耦,BG4 9012,BG3 9012,开关管,通电开关电源不启动,测量UC3842 7脚电压为9V,并排除其他阻容元件均无损坏,请教BG3 BG4所用三极管型号对吗?如对的话下一步该如何检查。我通电时风扇插头无插入。

网友B:
(引:最好买单相220伏输入的,三相输入200-230伏的二手日本变频器也可以,但用于单相输入时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功率要大一级(整流模块电流及滤波电容容量不同)谢谢李老师的指教!三相输入200-230伏的日本变频器用单相220伏输入时需要注意哪些安全问题吗?还望李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AW:
学到不少东西啊

网友B:
TO陈超:不要用兆欧表测量,可能模块已损坏。 TO天宇来客:我还没碰过这样的问题,通常变频器应有故障显示,参数恢复出厂值试。 TO汪军:没有森兰SB60G 380V 11KV 变频器在身边,请问问森兰代理。三极管最好是拆出来测量。 TO凡生:没有什么特别安全问题,与其它变频器使用一样。

网友B:
多谢李老师的指教!

网友X:
李老师你好,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东芝VF-A5 5.5KW变频器,断开负载报过流故障,后我进行清洗且喷绝缘漆,故障仍存在,但在低频(12HZ以下)状态下偶尔能够运行,但运行几分钟后仍报警,我怀疑可能为驱动部分或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我想请教几个问题1、在三相输出线路都经过一个器件,上面标识为HC-PT0188V4B15E、KH400N083H01在GOOGLE未搜索到信息,不知此器件是否为霍尔电流传感器?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2、如果是驱动电路有问题我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检查?3、是否还有别的地方出问题?(IGBT模块良好)。请李老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U:
请教李老师:    您好!我想请问:TOSHIBA VF-A3显示为:EEP故障代码.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该如何处理?(变频器运行3秒后就停下并显示EEP代码)

网友AA:
李工: 我早就将参数初始化了,更换主控板也没有用,只有更换驱动板才能解决问题,这种问题好象是驱动板中的某些元件性能不良或老化所至。请问李工你有变频器的线路图吗?不是同型号的没关系,它们的工作原理基本差不多,有个参考图纸就好办了。 我的邮箱:x-haibin@163.com 谢谢 ! 盼回复!

网友AA:
李工: 不好意思啊?关于5月8日的那一贴我说错了。 原话中:“我怀疑是主控板的问题 更换后就好了 请问李工 是不是主控板中的某些电子元件老化了 造成了模块的触发脉冲变窄(既削波严重),” 实际是 “我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 更换后就好了 请问李工 是不是驱动板中的某些电子元件老化了 造成了模块的触发脉冲变窄(既削波严重),” 给您带来了误解我象您深表歉意!其实这些机器都是去年的,时间长了都搞混了,现在回想起来有些不甘心啊,所以拿出来探讨一下,希望我们的同行有所共知,若是以后碰到相同的问题就好处理了,毕竟更换驱动板也不是个办法,太贵啦 ! 多谢帮忙!

网友AT:
您好李工: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我解答问题,请问:您说的模块是不是代号:2MBI300P-140-03的晶闸管模块?它有三个螺孔(分别是G2E1、E2、 C1)和4个引角(分别是G1、E1、G2、E2)该如何测试?好像测不好容易把它烧毁!!!

网友B:
2MBI300P-140有两个IGBT管分别是C1、E1、G1及C2、E2、G2,测C-E耐压时要短接其触发端G-E,不然有可能烧毁模块。 驱动板一般最容易老化元件是光耦及小电容。 TOSHIBA VF-A3显示为:EEP故障是通讯故障,参数能恢复出厂值吗? 东芝VF-A5 5.5KW变频器,断开负载报过流故障,多数是小电容漏水,换电容试。 有不清楚的最好在晚上给我电话:020-88281886。

网友AU:
不知怎样恢复出厂数据!没有操作手册!(这机是日本本土机,全是日语,看不懂呀!请问详细的数据项和如何进入该项修改?)非常多谢李老师的答复!!!!

网友AX:
你好李工:我是山东淄博的新手,请教富士FRN37P9S的面板有毛病,数码管有显示(000闪烁),液晶没有显示,这是什么问题 humingjun1973@163.com

网友B:
好象是参数“TYP”设为“6”。

网友AY:
你好!我现在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前几天修一台卡西亚的变频器型号是KVFG475ER 功率是7.5KW 380V 发现是开关电源上的变压器坏了,请问知道哪里有得卖吗?谢谢,盼复!

网友AA:
李工你好: 请问台达VFD-A2.2KW 变频器 通电所有指示灯及光码管亮,具体是什么原因,应该从那里下手维修,这样的故障第一次遇见,没有经验。希望李工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Z:
开关变压器可以自己重新绕线.

网友B:
台达VFD-A2.2KW 变频器 通电所有指示灯及光码管亮,主板坏,不太好修,通常换板。

网友BA:
请教李工 三菱A240-37K变频器的驱动厚膜CA1018和CA1018(H)有什磨区别, 可以带换吗,有什磨影响。

网友AI:
请问一下李老师知道森兰BT40D2.2KW的变频器,CPU板上的一个电阻是多大的,该电阻就是R23就是在U1和U3中间从边上数下去的第四个电阴,如果李师父知道的话请告诉弟子一下,我在这里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BB:
有一台安川F7系列37千瓦变频器,经常报接地故障,但检查电机及外部线路没有问题.  请教李老师

网友BC:
李工你好! 我有一台ABB ACS400的变频器,给定和启动信号都有了,无输出,输入电源正常,由于没有操作面板,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查。能不能告诉我一个思路?谢谢!

网友B:
驱动厚膜CA1018和CA1018(H)应是一样的;没有森兰BT40D2.2KW的变频器在身边,可问森兰公司;安川F7系列37千瓦变频器,经常报接地故障可能是输出电压不平衡;ABB ACS400的变频器没有面板是很难查,找到面板再说。

网友BD:
to李老师:我想询问几个关于芬兰瓦萨(Vacon)变频器的内部部件名称及基本芯片资料,请指教:(1)96Y416(2)611402(3)308/U3G(4)SJ3C。谢谢!

网友BB:
输出电压不平衡,会是那里的问题,逆变出现故障吗?

网友AS:
大家好: 哪位有三肯MF系列的说明书么?可以提供一下常用的参数表么? wangjj_212@163.com 在次先谢谢了!

网友BA:
先谢谢李老师! 三肯MF CD01 0面盘 1端子单位器 04 0面盘 1端子 36 1 初始化 40 0可跟改 1锁定

网友I:
哪里能买到IGBT驱动集成块TC4468或MIC4468?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替?(逆变部分是用变压器隔离的) 谢谢。

网友BE:
李老师能不能告诉我在恒压供水时~ 在高速~低速~时一般设多少的频率呢~~~

网友BF:
25~50hz

网友BE:
25~50hz 多谢ABB超人~~~~ 那如果用PLC控制变频器的恒压供水~需要在PLC的I/O的输出中特别的分高速和低速吗?还是只需给变频器信号变频器能自动调节的呢?

网友B:
“低速”要根据实际调整,不能太低,有的机要调到30HZ。

网友AL:
4468我有。你是那里人?

网友AT:
李老师:您好,刚修好的富士变频器,可用兆欧表测量它的三项输出端之后,富士变频器出现如下故障:能够启动,但启动之后频率上升不到0.5Hz,富士变频器显示过电流,恒速过电流。 怀疑是逆变模块出问题:检测如下 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得到相同结果,确定逆变模块正常。 怀疑是驱动电路故障,可怎么检查?光藕在什么地方?如何查?请李老师帮忙!

网友B:
这样也不能说明模块一定没问题,用万用表10K档测模块触发端G-E是否导通,试机时请用假负载。

网友H:
请教李工:   变频器输出不稳定3相的波动范围不大但一直在波动,这种现象跟主控板给的驱动信号有没有关系.请指教.

网友AA:
你好李工: 我有一台伦茨变频器是8215的 没有输出 也没有故障显示,在接运转后频率上升(显示)很正常 就是没有输出 请问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参数初始化。 还有就是我设定的最高参数为50HZ时 只输出25HZ 左右的频率 电机转速也是同样的慢 设到100HZ 时才正常。有的设50HZ却很正常,有的就是输出一半。这样的变频器并不是一台 而是有几十台都这样,我怀疑参数不同,可是找两台分别输出50HZ和25HZ的(最大输出频率都是50HZ),比较参数完全相同。我该怎么办。请李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变频器输出不稳定3相的波动范围不大但一直在波动,三相平衡吗?输出频率及载波频率调大一点试。 没有伦茨变频器说明书,不知初始化参数。可能是主板有故障,最大输出频率设为100HZ试。

网友BE:
李老师~~~ 关于恒压供水系统一般采用那些保护措施呢~ 所用器件和用于那些保护~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吗? 谢了~

网友BG:
to:李工 你好李工:    我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驱动用的是y5p稳压管不知是几伏的能帮我查一下吗.谢谢!!

网友BH:
请教李工,一台达VFD01523A 220V 1.5KW变频器输出转矩减小很多,和同型号的相比。而且我发现是在几个月内逐渐减小的,直至不能正常工作。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关于恒压供水系统一般采用那些保护措施”不太明白,有空给我电话020-88281886。 没有西门子变频器在身边,y5p稳压管可能是16V。拆一个好的通电测(要串联1K电阻)。 VFD01523A 220V 1.5KW变频器输出转矩减小,测量输出电压是否平衡,估计是变频器有故障。

网友AI:
请问一下李老师,台安220伏5。5KW M3变频器报OC,查得模块有一相击穿,光耦我换过了,没有装上模块通电起动正常,但用交流电压档测得三相的起动电压有一相相差0。2伏。装上模块后一起动就报OC,请李老师指点一下,是不是CPU板还没有修好的原因,该机的电流检测部分是不是用两个0。2欧的电阻取样的, 谢谢了!!

网友BE:
李老师~~你一般什么时候有空呢?? 你有空我就打电话给你 我现在好多问题= =! 估计电话里确实比较好说点。。。。。

网友BH:
请教李工,一台达VFD01523A 220V 1.5KW变频器输出转矩减小很多,是和同型号的相比。而且我发现是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逐渐减小的,直至不能正常工作。估计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I:
李老师你好!我是一个刚接触变频维修的新手!   现手上有一台松下M1D43A1X的机子,故障现象一运行马上跳OC,经查变频器输出有一相的触发明显快于另两相,用假负载的话,那一相的灯泡亮度明显比另两相亮!请问各路高手,这个应该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应该怎样查修呢?   我在此说声谢谢了!

网友BJ:
用PLC一个输出点接变频器频率复位端,频率复位是不是重启变频器或者让变频器不关断而输出O频率……??请教……?谢谢

网友B:
松下M1D43A1X的机子,故障现象一运行马上跳OC,可能是模块坏,换一个试。 “频率复位”不知是何意思?是否是“输出停止”功能(如三菱MRS功能)。

网友H:
请教李工: 有一台华为55的输出波动,我遇到3次了,上次春日的那台已经确定是主版故障要换掉了,这台华为的换了主板后还是输出波动是在50Hz全速的时候我把表打在直流500V挡量了一下3相的220.3相的上下桥都会波动.在380左右显示的电压在360-380之间波动,试过3块板有一块是全新的.原装的板一运行就跳逆变保护,另2块板运行后就是上述现象.由于它用的是智能模块不好判断啊....不只要咋办啊..........请指教

网友BK:
李老师: 关于用光耦PC929作驱动的变频器启动显示“SC”的处理方法:     进行信号跟踪检查,这时可把“SC”报警光耦的输入端短接(如安川616G5-7.5KW的光耦PS10;15KW的光耦PS4),这样变频器虽然可运行起来, 请问如何跟踪检查其他元器件?工作如何测量PC929好坏?

网友B:
维修变频器最怕是变频器开不起来,能启动后再跟踪其信号就方便很多,没有示波器也可用万用表测量各路的直流电压。测量PC929好坏可用电阻对比法,测量各脚间电阻,最容易坏是输出端。 智能模块是很难测出其好坏,要装上机试才知道好坏。

网友AO:
《TO正弦波:参数恢复出厂值试,37KW电机没问题则可能是滤波电容老化而容量变小。》 李老师:您好。我在原有的基础上正负极都加了1500μ,带37KW电机没有问题了。我将37KW和22KW并联一起带的时候,(空载)在高速的时候电流表指针抖动厉害,但不停机,低速很好。变频器的规格型号是:西门子6SE7027-2ED61变频器,容量:47.4~58.5KVA。是负载过大?还是所加电容小了?

网友BL:
李工: 您好!您有安川G7原理图吗?

网友BK:
多谢你李老师,   请问CM20MDL-12H的IGBT的P1与P端有什么不同?为何P1与P端加上了快熔?P1是我们时常说的P端吗?加直流电时,是加在P1端还是P端?

网友B:
1)P是整流的正极端,P1是IGBT电路的正极端,P1与P端加上了快熔是为了防止在IGBT损坏时扩大故障。直流电的正负端是P,N端。 2)没有安川G7原理图。 3)西门子6SE7027-2ED61变频器在高速的时候电流表指针抖动厉害,可能是三相输出电压有点不平衡,模块性能有问题。

网友AA:
李工你好:丹佛斯VLT变频器 为什么用外部端子控制时,当12与18端子(正转启动)连接时,变频器需要等待约10秒左右才能启动频率才开始上升,断开时也要需要等待10秒左右才能停止频率才开始下降。 请问是不是有那项参数调节有问题,具体是什么参数、代码是什么。 谢谢 帮助!

网友AA:
丹佛斯VLT变频器 是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