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 S7-226AC电源 输出耐压多少?

楼主(2004-12-21):
用S7-226(Ac220V 输入)控制中间继电器输出来控制直流220v的电机,由于手头没有24V的中间继电器,就采用用直流220v的ABB继电器。虽然电机工作正常。 但就是有两个疑问: 1.就是S7-226的输出节点 技术参数写的是30V DC,而实际用的是220v DC,不知道是不是电流太小,所以使用中才没有问题。 2.就是通常的220v直流中间继电器,参数上写的是交流240V 4A,直流220V 0.4A,是否真的是中间继电器对直流和交流对电流的开断能力差了10倍。

网友A:
因为直流电流不容易灭弧,我曾经试验将直流4KW电机DC220v励磁电源接通后在断开拉弧,0.7A能够拉近1cm不灭,可见直流灭弧困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