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7-200做PID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4-12-21):
有哪位老师可以提供现成的例子或好的建议?万分感谢!!现在急需!!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帖啊,我真的很急啊

网友A:
我只会用仪表或单独的pid模块来实现控制,仪表或模块与plc通讯,我认为这样可实现更高精度的控制。我们有仪表和模块。

楼主:
难道没有用PLC做过PID控制的人吗?请赐教!!

网友B:
s7200有pid指令啊,可以通过模拟量控制变频器,也可以采用通讯方式!

楼主:
to ly026: 是有PID的指令,那么是否还要按照PID的工作原理,用编程语言把他们加在一起?还是只把那些参数列出来,由PID的指令块自己完成。请赐教!!

网友C:
那么简单的事急什么 LD M0.0 PID 0,VB100 LD SM0.0 MOVR 0.75,VD112 MOVR 20,VD116 MOVR 0.0,VD120 MOVR 0.1,VD124 LD M0.0 MOVR VD108,AC0 ROUND AC0,AC0 DTI AC0,AC0 MOVW AC0,PQW0

楼主:
你说的怎么和系统手册上说的一样?只是你好象没明白我的意思啊

网友D:
变频器本身就有PID这个控制功能,PLC不过是控制泵的转换

网友E(2005-01-21):
程序编的很好,很清楚.不过如果用USS 控制多台变频器,索引号是指的啥,为什么S200的说明与MM440不同,仅指USS 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