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SWOPC-FXGP/WIN-C如何键入用脉冲输出定位的指

楼主(2004-12-21):
新手求教:三菱编程软件SWOPC-FXGP/WIN-C如何键入用脉冲输出定位的指令 编程软件是SWOPC-FXGP/WIN-C, 在三菱PLC(FX1N/FX2N)编程手册上有定位指令PLSV(可变速脉冲输出),DRVI(相对位置控制),它们输出脉冲给伺服电机,从而控制伺服电机工作。 我在编程时,不管是用STL还是梯形图,按其他应用指令的输入方法都无法输入这些指令,在参照功能里无定位一类的指令,请问各位大侠,该如何解决?谢谢大家。 ----------------------------------------------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这些指令有的PLC不能用!有困难就找鼎凡电工!QQ82566588

网友B(2005-02-14):
大哥,你那软件能不能发一个给我,QQ379345080邮箱gpgyss126.com@126.com谢谢!

网友C:
你采用的PLSY 指令输出必须是晶体管型PLC的Y0 、Y1 输出 用继电器型PLC是不能用的

网友D(2012-12-13):
软件发一个给我谢谢  76370684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