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PLC和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12-21):
把一个无源压力传感器信号送到PLC上显示,同时这个压力信号要送到变频器作压力反馈。请问怎么解决?(PLC和变频器都是西门子的。)

网友A:
24V直流电源->仪表->PLC模拟量输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 PLC设为4线制

网友B:
AI接压力信号;AO接到变频器的AI端。

楼主:
to:microtomato老师:你好,那如果PLC用两线制,仪表->PLC模拟量输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仪表,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