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LC与485的问题??

楼主(2004-12-21):
大家都知道HDLC是同步串行通信协议,发送或接受都需要数据线和时钟线,但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两个需要通信的HDLC协议芯片之间是通过RS485作为通信信道的,RS485是差动的,数据线如果通过它来传输还可以,但时钟线怎么传输,又不能用两路RS485。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我用的HDLC协议芯片是日立的HD64570,它的英文资料里面说这个芯片有一个叫ADPLL的部件,可以通过数据线上的数据提取该数据的时钟信号作为接受该数据的时钟,这样好象就解决了,只用一个数据线通过485传输了,但我不敢确定这种方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款芯片,或者见过使用这种一根线做同步串行通信的产品或经验,小弟我7月刚大本毕业,没有经验,还望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这种技术叫做编码,任何一本计算机通信的教材都有讲述。特别是,很多现场总线就是采用这种技术。HD64570内部采用数字锁相环技术--DPLL。电脑词典上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