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施耐德这三个端子你知道是干么用的吗?

楼主(2004-12-21):
有台施耐德ATV45 2 现找不到说明书 故障是没法调速 但我试了一下用电位器是可以调速 电位器在厂里面是直接短路的(厂里面另一台也是这样可以调速) L11 L12 PL 这三个端子是用来调速的,接在一个同步控制的装置上 哪位朋友熟悉这种机子或知道这三个端子是怎么调速的吗? 注:电机速度变化时输出频率不变,电压变

楼主:
如果你有水平你说出那三个端子是怎么控制的 我知道你肯定是在说频率不变转速怎么可能变 这点你就别管了

网友A:
呵呵, PL是公共端 L11多段速1 L12多段速2 OE1 ,E1 ,P10 是电位器调速。E1中心端 参数可以参考其他施耐德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