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上的编码器是干嘛的?

楼主(2004-12-21):
请问编码器是干嘛用的?不用它行吗?多谢

网友A:
测试速度用的

网友B:
变频器矢量控制方式时,旋转编码器作为测速装置

网友C(2005-02-06):
是检测用的,各种编码器有不同的用处!

网友D:
编码器是用来测速度,角度,长度,定位等。编码器分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型编码器。

网友E(2005-07-05):
其实,编码器的用途和楼上那位一点不错,但是,他主要的作用是和外围的设备组成一个控制闭环,用来调正电机的转速之类。(这种场合用的最多)。

网友F:
对,楼上高见啊。我们机器上用的就是测速和记数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