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4-12-21):
求助各位高手,我是plc的编程新手,最近公司自做一台设备,用三菱FX系列plc,程序基本编好,主要动作也正常,但是手动/自动不能同时写在程序内,否则有自动时手动有些动作就不能动作,不知在程序内还需要怎样处理,希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我觉得你应该把手动和自动都引入PLC,编程时应分别写,不应共用程序

网友B:
不知道你在手动和自动时具体需要实现哪些动作!你发一份详细的动作清单给我!免费帮你!有困难就找鼎凡电工!QQ82566588

网友C: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典型的双线圈,你可以看一下书

网友D:
有专用指令。

网友E:
"阿青"说的可能性比较大(自动程序输出到此线圈,手动程序也输出到此线圈,并且你是分别写的,造成双线圈输出) 解决办法: 1、手动状态与自动状态互锁(在同一时刻只能一种状态有效) 2、手动状态+手动条件 自动状态+自动条件 以上两个条件并联后(再加上安全条件)输出到一个线圈上(程序中实际输出最好只有一个)

网友F:
老工控.真的服了你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崇拜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