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冶金行业用增量型旋编,有时丢脉冲,有时会有脉冲输出,如何解决

楼主(2004-12-21):
在冶金行业用增量型旋编,装在控制铁水冠电机的轴上,当电机正常工作时旋编有时丢脉冲,当电机不动时旋编有时会有脉冲输出,请教各位大侠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在钢铁冶金行业,大电机、变频器、开关电源等设备较多,如接地、屏蔽抗干扰没有做好,编码器脉冲信号较易受到干扰,一般增量型旋编用于测速度,而测位置(角度、长度)的用增量型编码器就不太合适了,而应该用绝对值编码器,而且绝对值编码器不宜用并行输出的,而应用串行输出,在后部接收设备中要有抗干扰和容错程序。你可以在本论坛找我的“绝对值旋转编码器应用”贴看看。 如果一定要用增量型编码器,最好选较好的品牌,输出为24V带反向信号的,即A+,A-,B+,B-,Z+,Z-,花点时间做好屏蔽与接地,这样抗干扰要好些。 根据你上面的介绍,可能是电机接地或编码器屏蔽没做好,电机三相有可能不平衡,还有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编码器,输出是哪种信号? 也可以来电话交流021-32031167裘先生

网友B:
谢谢 阿q 大侠的指点,我用的是omron的E6B2-CWZ6C 1024P/R A B C 三项增量型,如果电机及屏蔽的原因已排除,有震动的情况下还会有脉冲输出。是否是因为旋编的分辨率太高,换一个500p/r的旋编会不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