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12-22):
麻烦大家一下我现在有个编程的问题.   题目是这样有家铝板厂要进行生产线改造,我现在用PLC加TD220给它改造. 工艺过程是:电机转动,铝板前进,到了设定的长度,夹紧,切断.然后循环工作,到第一个张数结束,进行第二张数,然后第三个张数,最后结束.   具体参数要求是要有:比例系数(D200),反馈系数(D202),微调(D204),三个长度设定(D206,D208,D214),三个张数设定(D210,D212),实际长度(D10),脉冲数(D20),轴周长(D30),三个车速(D40,D50,D60),总产量(D214),总张数(D216)

网友A:
我做过类似系统,可以和我联系. imgg_iket@163.com

楼主:
那你把程序发到我邮好啊 我的邮箱是:生产schjd0231@163.com

楼主:
那你把程序发到我邮好啊   我的邮箱是:schjd0231@163.com

网友B:
你这个项目我可在短期内搞定,具体合作事宜可以详谈 我的联系方式 MSN:penglei001@hotmail.com email: penglei-djtech@163.com

楼主:
麻烦大家一下我现在有个编程的问题.     题目是这样有家铝板厂要进行生产线改造,我现在用PLC加TD220给它改造.    工艺过程是:电机转动,铝板前进,到了设定的长度,夹紧,切断.然后循环工作,到第一个张数结束,进行第二张数,然后第三个张数,最后结束.     具体参数要求是要有:比例系数(D200),反馈系数(D202),微调(D204),三个长度设定(D206,D208,D214),三个张数设定(D210,D212),实际长度(D10),脉冲数(D20),轴周长(D30),三个车速(D40,D50,D60),总产量(D214),总张数(D216) 我想人人都献出一点建议,我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的帮助,如果有那为愿意的话,请把程序发到我的邮箱是最好拉.在次谢谢各位!!!!!!!!!!!!!!!!!!!!!!!!1 我的邮箱是schjd023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