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电通各位老大,帮帮小弟!!!

楼主(2004-12-22):
需求:一拖三系统,选用台达PLC,变频器:施耐德一台,软启动:施耐德两台。 工艺:先启先停。达频信号到达分别启动1号,2号软启。台达程序求购!!! 联系邮件:cqauto@126.com

网友A:
老大,您到底要选择那一个品牌,电机功率是多少,用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B:
老总:一会儿三菱一会儿台达,没搞错吧。

网友C:
直接用台达的RY卡,可以很简单的控制!很很简单

网友D(2008-04-15):
不明百问的什么...................

网友E:
你如果是在东莞或周边城市的话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F:
看不明白你的要求

理解困难啊

网友G:
这样的话台达要与schneider通讯才知道频率有没有达到哦!?

schneider 变频器做通讯要走那个流程,不过也不是很难

网友H:
RY卡是什么呀

网友I(2008-05-30):
to张生生:ry卡是变频器里用的继电器扩展卡,可以参考下vfd-f的变频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