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伺服应用

楼主(2004-12-22):
我使用的伺服是松下MDDA083A1A 750W 2000转/分 我们的惯量比是自动检测的,大概是175~200,电子齿轮比P46:10000,P4B:2000 ,机械连接是连轴器直连的, 控制方式是位置控制方式,我想获得最快的响应(与指令速度几乎同步),该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A:
用他的软件PANATERM设置吧,方便一点,刚性设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