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用delphi开发client应用程序中添加标签函数addItems释例

楼主(2004-12-22):
求助:在用delphi开发client应用程序中,添加标签函数 procedure AddItems(NumItems: Integer; var ItemIDs: PSafeArray; var ClientHandles: PSafeArray; out ServerHandles: PSafeArray; out Errors: PSafeArray; RequestedDataTypes: OleVariant; AccessPaths: OleVariant); safecall; 谁能给解释一下这里的参数都怎么用啊,特别是PSafeArray,这个结构里的数据又都是干嘛的啊,非常感谢!

网友A:
NumItems: 添加的OPC标签数目 ItemIDs: OPC标签的数组 //---上面两个合起来就可以确定OPC标签了,数据源首地址+数据长度 ClientHandles: 要添加的OPC标签的客户句柄的数组 ServerHandles:返回的对应添加的OPC标签的服务器句柄的数组 Errors:错误码的数组 RequestedDataTypes:选用参数,要添加的OPC标签要求的数据类型的数组 AccessPaths:选用参数,要添加的OPC标签路径的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