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器如何校准?

楼主(2004-12-22):
我们这儿用温控器作基准, 用来调校产品. 可是我发现作为基准的温控器好像也不是很准, 自己都会相差4,5度, 那调出来的产器可想而知了.主管说从来就没调过温控器. 我们是作工业控制器的, 我接触的是温度控制这一块, 用的是K型感温线测0--400度之间的温度. 不知道在这个温度范围怎样对作基准的温控制器进行校准, 让它的误差在1度以内, 这样产品的误差才能控制在3度以内. 或者, 大侠介绍一下更好的作基准的工具及它的调校方法. 请帮帮忙, 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测0--400度之间的温度最好用热电阻 标准应该和技术监督局比对

网友B:
对于温控仪表的调校基准只有生产厂家自己知道,每个厂家调校方法不一样,应该还有密码。和生产厂家直接联系,应该是免费的。 技术监督局和计量局只能给定你的产品在某个温度下的误差范围,你再根据它的数据自己修正偏差。 仪表在长期使用后,环温补偿也会有所不同。 最好还是用高精度万用表,自己计算温度,加上环温的补偿来确定。 我是专业的仪表生产厂家技术员,如有问题和我联系 ssloveww@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