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富士W系列电机应该用什么控制卡

楼主(2004-12-22):
机器人手臂控制,8轴电机 采用富士W系列电机 同时需要若干ADDA和IO 采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不知道采用什么控制比较好,串行脉冲,还是DA控制呢 请大侠推荐一个控制卡吧,要求VC等的程序结构,最好有linux接口 谢谢

网友A:
当然是PMAC呀,供你富士伺服的人没有同你介绍PMAC卡吗?

楼主:
这个卡是不是很贵的亚,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卡啊 PS:电机还没有去买呢,但是卖电机的已经把一本电机的使用说明书送到手上了,其他的不是很了解啊

网友B:
富士电机不是标准接口吗?一定要用特定的控制卡? 选控制卡,还是先明确功能和性能要求,自身的二次开发实力和经济能力,结合这三个因素来选比较好。

网友C:
我们分公司的人还没给你打电话吗??

网友D:
关键你要几轴联动? 是否可以合并其中的几个轴, 我作半导体厂的传输机械手也只用到六根轴。

网友A:
怪呀,您的富士伺服电机样本是谁送您的?富士在国内代理商很少,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同时,我们也是PMAC卡国内2家代理商之一,相对而言,PMAC卡在用到8轴以上时就不贵拉。PMAC一般讲,控制轴数越少,价格显得越贵,还有,象您这个项目,对卡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您这个项目还是用PMAC卡+富士W系列伺服最好,另外,您应该还用减速机把,不会都是电机直联把,我公司还有很多种伺服专用减速机。尤其是用在机器人关节手臂的减速机。能不能给我一个邮件,告知怎么联系您?

网友B:
PMAC八轴比较便宜?2万块能不能拿下?

楼主:
to:老鼠杰利,已经联系过了,谢了 不过还是不明白什么叫几轴联动, 是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手臂关节控制,有好几个电机,要求联动的意思是让几个电机同步运动,这样就可以保证手臂在空间的运动轨迹是确定的。 初学者,多多请教啦

网友A:
to:老鼠杰利: 你们分公司的业务员业务水平好象不敢恭维呀,怎么连客户多轴联动的要求都没有解释清楚,建议您还是自己出马把,不要耽误用户呀。哈哈,一点建议。 TO 刘岩利: 一分钱,一分货拉,2W贵?还是便宜?西门子8轴CNC要多少钱?不是一样有人用。看什么需要。不要只想国产卡如何如何便宜,进口产品同国产产品是不能比价的,这个道理好象不用解释拉吧。

楼主:
我自己没有问, 怪我菜鸟一个 大家先不要伤了和气! ^_^ 在这里先对大家道一声祝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B:
如果PMAC8轴卡不到2万,或者2万出头,我觉得确实比较便宜

网友C:
主要是晚上才能给他打电话,而分公司的人可能晚上不想加班。如果他们再不给你打电话,请你告诉我,我直接帮你搞定。真受不了效率低的人。 8轴的2万确实可以拿下。 圣诞节了,虽然不是中国的节日,也算有个借口。祝大家节日快乐,晚上好好HAPPY一下

网友E:
我这里也是上海的富士伺服代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