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PL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4-12-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MCGS与PLC的相连中,在设定通道时有一个读写通道,把读写通道和变量连接后我发现不用read命令也可以读PLC中的值,但是如果我想读PLC的值,在MCGS中进行运算,再写到原来的通道里,应该如何进行呢?

网友A:
可以使用设备命令,!setdevice()函数读写这个通道。即可解决,具体可以根据你的plc型号看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