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2温度传感器测温不一致

楼主(2004-12-22):
有2个同样的Pt100传感器和变送器,通过组态王采集同一点温度数据,但出来的2个温度值有差异,最大可以达到0.3度,有时候又很接近,但现在由于对温度的实际要求较高,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进行修正、减少这种差异吗?

网友A:
先试验吧,两个探头放到恒温槽或大容量的水中,平衡长时间以后,看看是不是还是存在差异。一定要同时读取这两个探头的数据

楼主:
我放在水桶里试验了,还是有差异,但稍微小一点。还要怎么办呢?

网友A:
不知现在还存在的差异是不是在供应商给你提供的精度范围内呢?如超出,你可以将实验结果告诉甲方,让他们提供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