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PLC与传感器连接

楼主(2004-12-22):
西门子输入模拟模块与传感器连接时,要不要区分传感器为PNP型或NPN型

网友A:
PNP和NPN是传感器的2种输出形式 (PNP是共+,npn是共-) 它们都是数字量,所以不能连接到模拟量输入模块中去 不是高手,一点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