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直流电机收卷控制??????

楼主(2004-12-22):
各位大虾: 小可现做一涂布机,涂布速度在3----5米之间可调,放卷用磁粉离合器从动放卷,伺服电机恒速牵引,收卷用一直流电机,收卷卷径变化从90mm------400mm,现有一台CT公司的MENTOR II驱动器(M25R)加上MD29卡进行恒张力收卷,MD29卡本身带有中心卷取软件,收卷前部有一可配重张力辊,电机为Ua=180V Ia=4.8A RPM=1750转 If=0.48/0.33A,配减速机40/1。 现有中心卷取软件使用说明书及MD29、MENTOR II操作手册及相关软件,但由于是初次使用,故请教熟悉此类控制者如何使用、参数调整等,或共同探讨???? 联系方式:QQ:281727208 TEL: 13379100019 EMAIL:SSL@VOLTIX.COM.CN WWWVOLTIX@126.COM

网友A:
你好! 宋先生。 我看了你的问题,这样直接用电机来做收卷,我估计也不行,张力应该会很难控制。即使可以用,效果不一定好。 我建议放卷用磁粉离合器,为什么收卷不考虑用磁粉制动器呢,一般涉及收放卷,磁粉离合器制动器配套用的。 应该要让你的张力恒定的话,我觉的加一个全自动的恒张力控制器。让张力系统形成一个闭环回路,有检测张力的系统,反馈系统,还有调正系统。 恒张力控制仪 本产品是一种理想的张力自动控制装置,适用于有收放卷机构的纺织机械,烟草机械、印刷机械、包装机械、塑料机械、纸品机械、金属丝箔拉伸轧制机械及复合机、分切机、涂布机、胶带机等设备。 该控制器采用高精度电子式张力传感器,对运动基材张力实施高精度动态测量,其测量结果与控制器之设定张力积分比较,产生PID信号控制磁粉制动器的输出力矩,最终达到稳定控制基材张力的目的,改变了一般张力控制器有温度偏差的缺憾,实现了真正的闭环控制。 该控制器有初始制动力矩设定,软启动时间设定,工作过程张力设定,停车瞬间制动力矩设定及维持时间设定等功能,并在意外停电时,保持系统的张力恒定,使运动基材不至于突然松驰,可保证整个生产过程自动可靠运行。 ★主要技术参数: 1、张力控制范围:0~1000N 2、输出控制电压:0~24VDC 3、输出控制电流:0~1A;0~2A;0~3A 4、测量控制精度:0.2%、0.1%、0.05% 5、供电电源参数:220V±15% 6、备用UPS电源:220V 自动转换 本产品性能可靠,显示直观,操作方便,是上述卷材生产机械恒张力控制的必备部件,经各地用户使用,反映效果好。本单位可为用户配套各种规格的磁粉制动器、离合器,特殊系统可以定制定配。 绍兴市工业科学设计研究院 联系人 姚利江 电话0575-5144213 邮箱 ylj504@163.com 网址www.sxsgky.com

网友B:
如果用欧陆590,我有现成的开环或闭环的收卷控知系统.jyl414200@21cn.com

网友C:
张力棍是否带位移传感器,如带的话,可以做闭环控制,用速度或力矩模式,如没有则做开环张力控制,你的硬件已能实现,看看说明书自己研究一下就可以了,ct的我想和欧陆的控制器的用法大同小异,欧陆的中心卷取功能是标配。

网友D:
同意ZLZXW的看法,欧路会方便些.

网友E:
用DANFOSS VLT5000 有现成在涂布机上的应用例子 QQ44255832

网友F:
宋先生你好: 我们是专业生产直流调速器的厂家,贵厂的机械产品如需配备直流调速器,请与我联系。我们将给您提供优质的产品,优质的售后服务,优惠的销售价格。 13075390827 王其祯 wang-qizh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