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用角度传感器?

楼主(2004-12-22):
求助各位大虾: 如何选用角度传感器?需要哪些具体的指标?重点是什么?

网友A:
无非是 量程: 输出特性: 信号输出: 电源电压: 分辨率: 独立线性度: 灵敏度: 输入阻抗: 温度: 这之类的 。 然后看看用是否选有触点的 是否方便用户自己修正和调节测量范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