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用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角度传感器?????急!!!!!!

楼主(2004-12-22):
各位大虾: 请问如何选用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角度传感器?? 在已知系统保证精度时的最大角速度,最大角加速度,以及系统自动跟踪精度和调整时间,如何选用角度传感器(它的有关参数应该满足哪些要求)?

网友A:
HMC1022:传感器的机构为四臂的惠斯通电桥,将磁场转换为差动输出的电压 。灵敏度为1mV/V/高斯 。更宽的磁场范围:±6高斯(地磁场为0.5高斯),最小可检测85微高斯的磁场 。低成本,小体积:和磁通门传感器相比,这些小体积的传感器减小了线路板的组装成本,增加了可靠性和坚固程度 。低功耗,供电电源为3~10DC 。大量OEM设计 。置位/复位电路简单 。无须偏置补偿电路(除非精度要求特别高) 。输出非常完美 典型应用:汽车检测;电磁检漏;电子指南针,电子罗盘,遥控飞机,航空模型等需要二维定位的场合 HMC1052 是一个突破性的设计,它将高性能的两轴磁阻传感器,集中在单个芯片上。 。完美的正交双轴检测(误差〈0.01°),且灵敏度互相匹配,消除了指向误差 。供电电压低于1.8V,超小尺寸,低功耗 。灵敏度达1mv/v/Oe,检测磁场范围达±60e 。带10 针的小型表贴外形(SMOP),尺寸3mm x 3mm x 1mm 。芯片上的带有专利的,位于芯片上的置位/ 复位带,减少了温度漂移影响,非线性误差,也减少了大磁场存在引起的信号输出损失。 。置位/复位电路简单 。无须偏置补偿电路 。输出非常完美 典型应用:汽车检测;电磁检漏;电子指南针,电子罗盘,遥控飞机,航空模型等需要二维定位的场合 二维定位原理:根据测量所在地理位置与地球磁场北极之间的夹角来获得方位,用HMC1022做的电子指南针分辨率可达0.1度! 崔殿13760318296 0755-83680810,20-839

网友B:
可否提供详细资料、价格?

网友C:
您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