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迅

楼主(2004-12-22):
请哪家的触摸屏可以跟施耐德公司的PLC通过MODBUS直接通迅呀?

网友A:
台达的可以,可以直接选通讯协议,HITECH的也行。

网友B:
有兴趣,建议使用我们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资料和软件可到http://www.redlion.net免费下载。或帮助您直接实现画面组态。敬请垂询!013501716803 上海先旺自动化工程系统有限公司 侍先生

网友C:
施耐德自己就生产触摸屏呀.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过施耐德的.只是想用一下别的,性能价格比好更佳一点

网友D:
我向你推荐一款国产人机界面:LEODO;是沈阳鹭岛资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用起来感觉不错。 他们的联系电话:024-23887499

网友E:
HAKKO可以 你可以去www.xinheng88.com查找详细资料

网友F:
韩国M2I的绝对可以。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应用的特别是双通讯一边连一台PLC另一个口可以直接连MODBUS协议.我的 QQ:26879412

楼主(2005-03-28):
施耐德的很多

网友G:
PROFACE全系列的触摸屏都可以实现与市面上所有PLC进行直接通讯!!如果需要,请联系天任在各地的分公司。网址:www.tianren88.com

网友H:
有一款国产的屏还不错,是北京昆仑通态的MCGS,可电话联系: 0519-6629899

网友I:
EVIEW的也可以

网友J(2005-06-10):
我用的就是台达的,是PWS-1711-STN。 但是在和三菱的FX1N型PLC 通讯时老是显示PLC 没有响应 我的连接线没有问题 请问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么?》 因该怎么设置?还请各位高手指教!!! 谢谢 我的邮箱:zifeiyu1130@163.com

网友K:
台达沒有PWS-1711-STN 型號

网友L: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好解决,请教高手。

网友M:
你查查通讯协议是否设对, 波特率奇偶校验位数等等是否和PLC的一样,包括硬件模式和软件模式都看看, 还有看看PLC的通讯站号是否和人机上的一致。 还有小日本的通讯以422为主,你再检查一下人机背后的指拨开关是否正确,好像三菱的有一个要拨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