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器

楼主(2004-12-22):
我在纸厂做变频工作,现有一条造纸生产线需要改造,我想使用同步器,但对它不是很了解,希望使用过同步器的跟我联系。另外,那个品牌的同步器比较好。 MAIL: YFQ926@163.COM

网友A:
请与我联系0539-8326075。13953911075

网友B:
台达的有(八路和四路两种),但是用在高速纸机上精度不够(12位);若要做高速的最好用总线,变频器也要换,分辨精度要高。

网友C:
台达可以。我用过

网友D:
我们也有,在造纸厂和纸板厂都有用过,八路输出.并且每路可单独调压.可点动加减速.13959852568.谢谢!

楼主:
liyizhan:我发信到你邮箱,请看一下。

网友E(2006-06-30):
我公司专业从事同步器,变频器控制系统,成功应用与几十家造纸厂,我公司产品控制精度一般,但可应用与实际使用!

网友F:
可以使用SEW的0T版本的变频器,不需要同步器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同步功能

网友G:
造纸用同步控制器能满足精度要求吗》?高速恐怕不行吧。关注中。

网友F:
SEW的变频器同步功能大量应用在各个行业,高速的时候(电机1500)也经常使用,各位喝的啤酒有一大部分的厂家的都是SEW的产品用户。高速使用诸如灌装机。

网友H(2008-04-12):
用个小型PLC+模拟量模块即可解决

网友I(2008-06-07):
我要一台同步控制器,要求是编码器或测速器输入,有4到20毫安输出或0到10V电压输出. 可以微调的,只要一路或两路就行
如有,请联系15854256440

网友J(2009-04-24):
我要八个同步控制器,造纸厂用的,供电正12V,负12V,输出可0到12V微调

网友K:
如果车速很高的话,最好不要用同步控制器了,用PLC做闭环控制最好

网友L(2012-05-29):
同步器专家
上海博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自动化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BXS系列智能同步控制器就是其杰出代表。凭借多年的行业经验,根据不同的用户需求,依靠雄厚的技术实力,公司不断完善产品功能,提高产品质量。如今,产品已经进入了第四代。性能更稳定,质量更可靠,应用范围更广泛。

型号丰富
我司智能同步控制器分四单元、八单元和十五单元三大类,共12个型号,其中十五单元智能同步控制器是国内唯一一家推出的、单台单元数最多的同步控制产品

国内首创
运行中单动联动模式相互转换,输出保持不变。国内首创!
同时支持MODBUS RTU和MODBUS ASCII通讯协议。国内首创!
可通过上运机进行参数设置、备份及恢复工作。国内首创!
用户可根据需要自己更新同步器内部控制程序。国内首创!

应用领域
印染联合机、线缆联合机、塑料联合机、棉纺联合机、建材联合机、造纸联合机、薄膜联合机、合成革联合机、电工机械联合机

产品型号
第一代:BXS0400/BXS0401/BXS0402/BXS0800/BXS0801/BXS0802/BXS0803/BXS0804/BXS0805
第二代:BXS1400/BXS1401/BXS1402/BXS1800/BXS1801/BXS1802/BXS1803
第三代:BXS2400/BXS2401/BXS2402/BXS2800/BXS2801/BXS2802
第四代:BXS3400/BXS3401/BXS3402/BXS3800/BXS3801/BXS3802/BXS3F00/BXS3F01/BXS3F02

功能简介
采用数字化技术,内嵌高速单片机。控制参数全面,并且所在参数均可运行中设定。数字显示器可通行闪烁,编程显示现场多种信息
采用高精度高速转换器,响应速度快,控制精度高。内部使用全10位转换器,分辨率可达0.1%
独立单元设计。本机设有四、八或十五个独立单元,可单独使用,也可构成串联、并联或串并联使用
丰富的给定来源。本机设有内部数字给定源和外部模拟给定源。外部模拟给定源可接受0-20mA/4-20mA/0-10V信号
缓启动,缓停车功能。缓启动,缓停车时间可调
多种控制输入和输出。本机设有启动、故障联锁、外部升降速输入端子,运行指示,故障指示输出端子
参数记忆功能。本机的所有系统参数一经设定,永久保存,掉电不丢失
密码保护功能。本机设有二级密码保护,参数保护有保障
大客户参数群功能。只需选择相应参数组编号,就可完成全部参数设置工作
通讯功能。本机设有标准RS485通讯端口,可方便构成控制网络
固件升级。本机可在现场进行固件升级,方便扩展新的应用

联系人:梁先生 手机:13916621704

电话:021-56183861 传真:021-56183862

www.shbx.b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