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S7-200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4-12-22):
我用V3.2软件编了一个200的程序,有一次用V4.0的软件打开之后就无法再用V3.2版本的软件打开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用V3.2的版本将这个程序打开,拜托了!

网友A:
据我所知,可能没有其他方法了,关键是你有没有用4.0的保存过,保存过再用3.2的无法打开了

网友B:
重装V3.2

网友C:
导出为*.awl文件,然后在3.2中导入

楼主:
谢谢上面的那位:MICROTOMATO先生 我试过了,是行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