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教:WINCC如何实现画面回放和语音报警

楼主(2004-12-23):
求教:WINCC如何实现画面回放和语音报警功能?

楼主:
调用一个函数

网友A:
画面的回放以及语音报警的功能,我认为可以用VB来写一个脚本实现,可以在相应的画面中添加一个多媒体控件,由相应的报警位来触发VB脚本,播放相应的语音文件,你回放画面的意思是不是播放一段多媒体文件?如果这样的话,也可触发相应的位播放多媒文件。如果需要,将你的要求具体一些,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