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04-12-23):
请大家帮帮忙,我想问继电器,热继电器,接触器的区别?还有什么叫辅助接点?请大家帮忙小弟不胜感激了!!!!!!!!!!

网友A:
你说的继电器包括好多种,有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速度继电器等。继电器是由电磁机构和触点系统组成,但是它们的触点均接在控制回路里面,流过的电流小。它主要是根据外来信号,利用电磁原理使衔铁产生吸合动作,从而带动触点动作,是控制回路接通或者断开,实现控制状态的改变。它没有主触点,所以不能接通和分断主电路,这是继电器与接触器的主要区别。 热继电器主要是利用它的常闭触点实现对电机等负载的保护作用. 接触器主要是用来分断负载,以实现频繁的和远程的操作,它可以具有比工作电流大数倍甚至十几倍的接通和分断能力,但是不能分断短路电流,它在电路中主要是控制电动机的启动、反转、制动和调速。

楼主:
"分断负载"是什么意思啊?继电器里的“主触点”是什么意思啊?辅助触点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分断负载指触点分断的能力(电流的大小),接触器的主触点就是指分断能力大的触点,一般有三副,主要用来控制马达,加热器等负载,辅助触点是指分断能力小的触点,标准配置为1常开1常闭,可以根据需要扩展。中间继电器不分主辅(接触器式中继除外)。

网友C:
能介绍一下接触器式继电器吗?

网友B:
其实也没什么,所有继电器,接触器的本质的原理都是一样的,线圈得电从而使触点动作,只不过是分断能力大小不一,所谓接触器式中继是一种分断能力比较大的中继,可以直接用来控制一些功率较小的马达或者加热器等负载。

楼主:
我用的交流接触器是德国MOELLER的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它的接线是上面是线圈,下面排列依次是:三常开,一常闭,一常开。有的就没有常闭 那怎么判断哪个是主触点啊?我单从接线能看出来主,副触点吗? 谢谢

网友B:
德国穆乐的接触器我知道,三常开就是三副主触点啊,一般用来控制马达等,如果辅助触点不够用,可以扩展(厂家有配件),主触点,辅助触点原理一样啊,只不过主触点通断容量大,要判断很简单,主触点比辅助触点大(接线螺丝)

楼主:
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无源开关信号”?十分感谢!

楼主:
"热继电器主要是利用它的常闭触点实现对电机等负载的保护作用" 上面的话不明白怎样实现对电机的负载保护啊! 什么叫触点的分断能力? 具体的“分断”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流过触点的电流大小啊?

网友B:
“无源开关信号”----开关信号有有源和无源之分,简单来说可以这样理解吧:有源---信号有电压,无源----单纯的通断,无电压。 热继原理:热继线圈串联在马达主回路,检测马达是否过负荷。(马达电流超过额定电流一定时间后,热继线圈产生热量累计到一定程度,使热继的热胀系数不同的双金属片动作,从而使热继触点动作),热继常闭触点串联在控制回路中,用以切断控制回路。一般热继不采用自动复位。 触点的分断能力可以那样理解。

楼主:
对了叠加式压力继电器是是什么构造啊?是怎么工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