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频敏电阻启动的原理

楼主(2004-12-23):
求助:电机带频敏电阻启动的原理!谢谢

网友A:
n↑ f↓ 阻抗↓

网友B(2008-02-29):
所谓频敏,就是对频率敏感;
其实,频敏电阻器就是一组电感器,对频率高的电压阻抗大,频率低的电压阻抗小。
绕线转子式电机刚起动时,转子尚未转动,定子绕组产生的旋转磁场高速旋转,转子绕组相对高速切割磁场,产生高频率幅度亦很高的感生电压,转子回路的频敏电阻器呈现高阻抗,降低起动电流;转子旋转起来以后,随着转差率的降低,转子绕组切割磁场的相对速度降低,转子感生电压频率及幅度亦降低;频敏电阻器呈现低阻抗;起动完成后,转差率接近于0,转子感生电压频率亦接近于0,频敏电阻器阻抗接近于0,相当于短接转子绕组,电机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