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vlast-070p3v 变频器的故障代码

楼主(2004-12-23):
我有台变频器是toei electric co.,ltd 的vlast-070p3 故障代码是AL26,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个位大虾帮助.

网友A(2007-12-24):
我有旧的VLAST-070P3V-XX、VLAST-025P2V-XX卖啊,好像还能用,配套的电机也有F681000F01等等,有需要可以打电话我啊13682253055广州

网友B(2009-07-02):
VELCONIC东荣TOEI PSA-05
VELCONIC东荣TOEI MCA-68
VELCONIC东荣TOEI ADA-04
VELCONIC东荣TOEI IOA-32
VELCONIC东荣TOEI RSA-03
VELCONIC东荣TOEI VLNR-B181-1
VELCONIC东荣TOEI VLPST-X025P-XX
VELCONIC东荣TOEI VLPST-012P2P-XX
VELCONIC东荣TOEI VLPST-025P2P-XX
VELCONIC东荣TOEI VLPST-012P2P310d
VELCONIC东荣TOEI VLAST-025P2L-XX
VELCONIC东荣TOEI VLBST-05030
VELCONIC东荣TOEI VLBST-Z02030-U
VELCONIC东荣TOEI VLBST-08030
VELCONIC东荣TOEI VLBSE-11040-C TS2640N592E10
VELCONIC东荣TOEI VLTT-050P VLBS-A22012
VELCONIC东荣TOEI VLBST-14030-C
VELCONIC东荣TOEI VLBST-X08015-KU004 800W/1500R/MIN
VELCONIC东荣TOEI VLAST-050P3V-XX
VELCONIC东荣TOEI VLAST-012P2V-XX
VELCONIC东荣TOEI VLBSE-24020-C 2.4KW
VELCONIC东荣TOEI VLBST-26015-C 2.6KW

网友C(2012-07-25):
此显示是报编成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