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不能带负载

楼主(2004-12-23):
我是变频器维修新手,请各位大虾指点.我有一台0.75KW 230V 1 PHASE 的台达变频器表面有S1字样.现在是有输出但是不能带负载.求问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如何不能带负载?表现是什么现象?是否有报警?用万用表测量以下是否有输出电压,如果有,调一下v/f曲线,加大中间电压,再试试。如果有报警,是何报警?按说明书排除就好。

网友B:
同意新四軍說法... S1是台達VFD-S系列的

网友C:
请问,怎么调V/F曲线,不好意思我是新手.空载是输出正常.因为是别人去试的.还不太知道有没有报警.会不会是功率器件不良造成的?

网友A:
如果没有报警,就不太可能,调v/f曲线就是调整中间电压中间频率,使这条曲线向上折(高扭矩),还是向下折(低扭矩)。

网友D:
有问题才会这样,肯定是以前用的好好的,现在不行了 拿来我这修一下就好了。 0595-88567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