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实现伺服响应速度几乎与指令速度同步嘛?

楼主(2004-12-23):
比如说让两轴进行插补数据为(40,10)(40,15)(40,18)(40,50)(40,80)(40,60)(40,20)当第一个数据插补完毕,立即进行第二个数据的插补,这样运行到最后,但我发现当我插补完第一个数据后对实际位置检测时,脉冲数少了,但等待一下后脉冲才对,但我实际运行中是不能等待的,所以如何解决此问题呢?(数据就是我所发送的实际脉冲数),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A:
这是你的伺服电机的响应不够, 首先,尽可能的加大伺服增益,只要不抖就行 第二,加大伺服参数里的加速度和加加速, 第三,我想知道你的上位控制是运动卡还是PLC 如果是运动卡就应该改用带指令缓存的卡

楼主:
数控精英: 感谢你的帮助,我使用的是运动控制卡(众为兴的ADT850),这块卡是没有指令缓存功能,如果换成有指令缓存的卡,是不是一定能解决此问题呢? 我有过这样的想法,但在我不能肯定的情况下,我不敢轻易换卡。你能给我一个联系电话嘛?谢谢你。

网友B:
这应该是伺服运动滞后造成的,与卡上有没有指令缓存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是脉冲带伺服,必然存在电机的位置滞后。

网友A:
卡上有没有指令缓存不会对伺服驱动滞后有改善,但是可解决应用程序里需要在发指令之前要不停地检测运动卡状态的问题,实际上对提高运动速度有好处,不然的话高档卡里也不会加这种功能。 我的Email:kb481@133sh.com 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B:
控制卡不是这样卖的。您也知道他目前的主要问题与卡的性能基本无关,上来就让人换卡。这样对用户显然不是很负责。 如果为了解决电机的滞后考虑到换卡,那也与指令缓存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用模拟量的速度方式控制伺服,电机的滞后量可以明显降低。但是,这对使用者本身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A:
是的:用模拟量的速度方式控制伺服,电机的响应可以明显提高。 但是对运动卡的参数调整要有一定的耐心。

楼主:
感谢刘岩利老师的指导,我使用的控制卡只有脉冲输出,没有速度方式输出,另外,您还说:“如果用模拟量的速度方式控制伺服,电机的滞后量可以明显降低。但是,这对使用者本身有一定的要求。”,您能说说这对使用者有什么样的要求嘛?谢谢

网友B:
伺服的性能,是调出来。要用好伺服,就必须有调整参数的能力。这与学历关系不大,最基本的内容并不复杂,但是实际应用时要磨出些经验才可以。我见过一个白痴博士,只会说“太麻烦,太麻烦”这样的人永远也调不好伺服。

网友A:
还有用模拟量控制,硬件的屏蔽一定要做好,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不然也很难调。

网友C:
如果是插在 PC 机内部的卡可能需要考虑 WINDOWS 多线程的影响

网友A:
所以说运动控制卡要用带指令缓存的卡

楼主:
但用多线程或带指令缓存,可能只是对发送指令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