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载运行,波形不好

楼主(2004-12-23):
请问王老师,变频器空载带3.7Kw电机时波形不好。载频5K,在30Hz~8Hz不好,其他的频率段还不错。。 为什么??

楼主:
帮帮我呀!!!!!!!!!!!!!!!!!1

网友A(2006-09-12):
由于电机内部的阻抗压降导致低频区域转矩下降,在驱动传动设备等恒转矩负载时,为了保证在低速也能够得到足够大的启动转矩,变频器必须具备转矩补偿功能,即转矩增量功能。V/F补偿增大,尤其在低频区域加大电压补偿,可得到大的低速转矩和启动转矩。

网友A:
我认为有可能,是低频区的电压设定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