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谁做过双上位、双网、双PLC冗余系统?

楼主(2004-12-23):
谁做过双上位、双网、双PLC冗余系统?

网友A:
我们做过,有事吗?用在什么行业??

网友B:
这个很容易实现阿,你用在什么行业要求这么严格?要实现很容易啊,你的plc通讯选以太网就是了,其他的软件设置。

网友C:
太网是组态还是 编程软件

网友D:
你是用在什么行业?请告知!

网友E(2005-01-29):
俺在冶金行业用过的 GE PLC CIMPLICITY HMI 双服务器冗余,双网卡冗余、双PLC 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