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和电机的电流是否一样

楼主(2004-12-23):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和电机的电流是否一样, 我在作项目的时候,发现好像不大一样,算了算电机的空载电流很小,可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却是60多安,?恳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你只算了有功电流,没计算无功电流,你计算电流应该跟变频器输入电流接近。

楼主:
哦,那么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跟电机电流是不一样的吧 变频器的电流是怎么会事?它是怎么定义得

楼主:
大家发表点意见,我在做工程的时候,客户让填写电机参数,我不知道从哪里能看出来

网友B:
电机功率?运行频率?

网友C:
怎么比较阿,你的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是在改变频率的条件下而你的电机是工作在工频下。这两个怎么比较,要比较也要换算。因此说二者的电流当然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变频器电流是指变频器满载后的输出电流

楼主:
可是我的变频器没有慢载阿,她就输出60多安,是不是因为工作在低频条件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