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直接测量管道液体比重的仪器吗?

楼主(2004-12-23):
请问目前有能直接测量管道液体比重的仪器吗?并且怎样与自控系统连接?谢谢!

网友A:
质量流量计呀

网友B:
MFM7050K/D可以帮助你测量. 直管的质量流量计没有任何安装要求.只是价格很贵. 如有兴趣MAILL给我:MIAOJINGBO@126.COM

网友C:
质量流量计或密度计

网友D(2005-05-17):
7828液体密度计是输力强莫伯蕾公司最新一代振动叉体式结构密度计,并配有基于微处理器的电子转换装置,集信号处理、计算和诊断功能于一身。除了具有令人信服的测量精度和可靠性,它可与PC通过RS485接口直接通讯,在ADView软件环境下,用户可直接对其进行在线节点配置、故障诊断和数据记录。 在测量密度和温度的同时,也可计算出基本密度、API、白利糖度以及浓度百分比、质量百分比、体积百分比、比重等参数。甚至还有一个用户自定义的二次方程可以利用。 7828液体密度计可以直接安装于储罐和管线上,其测量的流体粘度可高达20000cP,这是其优于其它同类产品的一个显著特征,而且它还具有极强的性能价格比。 7828液体密度计的独特设计结合多种安装技术和附件,使其在即使出现气泡和固体物质的测量介质中一样可以确保准确可靠的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