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低压是怎么区分的?

楼主(2004-12-23):
学了这么久的电,至今还不知道高低压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忘赐教!!!感谢!

楼主:
除了高低压之外,我还想知道强电和弱电是如何划分的?

楼主:
为什么都没人回答我,我知道这只是个常识性问题,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还望赐教!

网友A:
高低压 AC600V DC750V 强弱电 30V

楼主:
to于sun: 言下只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强弱电:大于30V的是强电,小于30V的是弱电. 高低压:大于AC600V的是高压,反之是低压;大于DC750V的是高压,反之亦然.

网友B:
能源部1991年的“电业安全工作规程”上是这样规定的:250V以下为低压,250V以上为高压。

楼主:
多谢guiren!!~ 那么强弱电又是怎么规定的呢?

楼主: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我怎么还是不知呢?

网友C:
对地电压250v及以上为高压。

网友D:
全错,因为还有中压电,高压是10KV,中压是1K.低压是500V

网友E:
都什么和什么呀,说之前先说你的时XXX制订的!

网友F(2005-01-24):
guiren是对的      能源部1991年的“电业安全工作规程”上确实是这样规定的:250V以下为低压,250V以上为高压,相关GB也是这样认定的。其它的高、中、低、强、弱无从查找,可能是只是人们的一种说法。定性的东西要有一定权威的依据,不是某个人、某个单位所能订立的,因为它决定了相关GB的订立和执行标准。

网友G:
呵呵,不是光楼主不知道呀,我也不知道,不少人都不知道,学这个的不学这个的都一样

楼主:
想不到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还能难倒一大堆人,难道真的就没人知道了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网友H:
250v以上的为高压 250V以下的是低压 没听说过中压 强弱电的定义没查到 一般认为24V控制电为弱电 强电应该是主回路电压 一般为220V以上

楼主:
to v尤文图斯v: 多谢!!~!

网友I(2005-02-27):
据我所知,不同的领域,高低压的划分不尽相同。 在供电系统中,低压:单相220V,三相380V。高压:6,10,35,110,220,500KV。有的地方还有中压(如6,10KV),超高压(500KV)的叫法。 在安全用电中,一般以36V为界限(个别场合以12V为界限),以下是安全电压,即所谓的低压,以上的都是高压。 强弱电只是个习惯叫法。不但与电压有关,还与电流有关。例如电镀,电压只不过十几伏,但电流可以大到几百安培,也应算是强电。

网友J: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E(2005-05-12):
同意楼上的!搞电子的都说36V以上就是高压!

网友K:
不是吧,有这么难分吗?

网友E:
就是!到细节的东西好多时没有明显的规定的!

网友L:
对地250V以上,为高压.对地250V以下,为低压.

网友L:
强弱之分,有电流电压相对之分.

网友M:
对地电压250以上是高压 安全电压40以下个别情况下12

网友N:
能源部1991年的“电业安全工作规程”上规定:对地250V以下为低压,250V及以上为高压,而36V以下是属于安全电压!

网友E:
那么的权威?还能源部!那就是你的是对了

网友O:
打雷闪电算高压,一节电池算低压——同意的举手!----- :) 申炎仁 说的有道理。所谓高低,本来就是相对概念:不说是高压不一定就打不死人,说是低压也能把三极管击穿。电的用途这么多,能源部的“电业安全工作规程”是对电业的,不是对电子(‘弱电’)的。 ‘安全电压’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吧?

网友P:
其实这个问题有很多说法,,,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说法...

网友Q:
同意楼上的观点。但还是GB的比较权威

网友R:
高压应是AC 10KV以上,低压是AC660V以下,这在电器方面有说明。特别是开关标称。

网友S:
不会吧! ICE 60947-7-1,EN 60947-7-1关于低压规定不超过交流1000V,频率1000Hz,或者直流1500V.

网友E:
那是电气行业吧?

网友T:
分辨高压低压是分行业的! 你是做哪一行的??高低压标准不一样! 电工,电气,电力行业:高于1000伏的称做高压,低于1000的称低压 电子行业:高于250伏称做高压,低于250伏的称低压!

网友T:
原有技术较低时候划分 电工,电气,电力行业:高于1000伏的称做高压,低于1000的称低压 电子行业:高于250伏称做高压,低于250伏的称低压! 现代电力行业 供电上电力线路按照电压高低分 低压1000伏以下,中压1000-35千伏,高压35-220千伏,超高压220千伏以上 因为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GB50XXX,所以现在高低压划分仍不是很明确,名称划分而已而已! 我市从事电力行业的,行业划分没有那样明确,所以有这样的口舌之争!

网友U:
哦,原来这样。   zhaolianjunchair@163.com

网友V:
行业不同,标准不同。

网友W:
所谓的弱电并无GB一说,一般搞电子的把工作在电子电路上的0-50V左右的电压都称为弱电。而安全电压也非36V、特定条件下12V就完全可以把你击毙。通常认为6V以下才是决对安全电压。 高低压之分:书中定性为250V上高下底。

网友X:
照这样,操作380V的电柜的算是高压了.那劳动局就发了.大家都要去弄证了.

网友Y:
较同意申炎仁、坐井观天52的回答。 历史、习惯及实际使用要求的不同,使得高低压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形成了不同的标准,应当分别了解电器产品、电力、电子、安全等领域的划分标准或习惯 及其所以然,简单地统一并不一定十分恰当。 以前有强弱电的划分,现在只是一部分人的习惯叫法,我个人的勉强理解是:把电力包括市电作为强电,把通讯(如电话)、广播(以前很通行)作为弱电。 安全电压以前是指36V以下,后来好象是指~50V以下,机床照明则由~36V改为了~24V。安全电压只是一种电压等级划分,并不是指此电压下对人体绝对安全;不同工作场所、有不同的安全要求,例如在特别潮湿场所,就须采用12V的安全电压(还有其他保护措施)。再者,通过变压器得到的低压,要提防有漏电的可能。 手头一时没有资料,说不具体。

网友U(2005-06-11):
是具体场合而定。

网友Z:
在供电系统中,低压:单相220V,三相380V。高压:6,10,35,110,220,500KV。超高压(500KV)。

网友AA:
在供电系统中是这样规定的对地电压大于等于250V为高压,对地电压小于250V为低压

网友AB:
我是做电气自动化的, 在我们的行业里:高于1000伏的称做高压,低于1000的称低压 呵呵, 还真不知道电子行业里更我们的不同,

网友AC:
高低压的区分与强弱电不是一回事

网友E:
怎么还在说那些无聊的问题,高低的区分,强弱的区分都是不同,不是同行怎么说呀?

网友AD:
低压1KV以下,中压1-35KV,高压35-220KV,超高压220-500KV,500KV以上为特高压.这是国家电网的标准,别的行业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