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伺服的维修

楼主(2004-12-23):
请问在上海哪有松下伺服的维修点?

楼主:
呜呜呜,难道就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修的比较少,还不如换来的方便。马达坏了换马达,驱动坏了换驱动器。 送修的话一般就要送回日本检测原因,然后他们会报价给你大概要多少钱,来回空运来,空运去的价格都差不多了。

楼主:
to:fanfare 言下之意就是在上海没有维修点喽?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买小日本伺服,抵制!

网友A:
对不起,我不在上海,所以上海怎么样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一般你送回供应商的话都会帮你送回日本。 to ccbq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抵制的,尤其是先进的技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才能看地更远。

网友C:
如果你的驱动器是在保修期内坏的,可以返回到供应商那去修理,如果在保修外坏的,正如上面说的,根本没有修理的必要(从MONEY上讲)。但如果你有搞维修的朋友,可以让他帮你,有时是很简单的故障,如掉线,你也可以自己卸开看看。如果是控制板上的原因,那只能换板子,价钱很贵,和再买一套差不多的。

网友D:
松下的维修部在上海淮安路681号!上海杰先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我以前在那里修过!那里是松下中国指定维修点

网友E(2009-02-19):
我是上海松下伺服维修中心的,有需要请联系:13917074464    QQ:714139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