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问我的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04-12-23):
一秒钟采集大约1M到10M个数据点,这样的话是不是要求数据采集卡采集频率1M-10M就可以了呢? 如果可以,请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采集卡,最好使用方便 谢谢

网友A:
研华PCI-1714,30M采样频率,多种触发方式。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请问该卡的价格大致是多少? 谢谢

网友B:
请问你需要采集什么样的信号?有多少路?上海科勋自动化李国应,lgy2001@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