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模拟量问题请教

楼主(2004-12-23):
我在新增加一个模拟输入通道回路上,能测量到电流,但是在step 7软件下监视此模拟量的硬件地址时,始终显示32767,而把他换到一个原来组态好的通道上就有动态值显示。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

网友A:
未用通道短接

网友B: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啊!我是测一个流量累计值,到一定值以后它就升不上去了,在软件上始终显示32767,而WINCC软件上的数据一直在一个小范围跳动。

网友C:
因为换到其他通道上是好的,可以肯定不是该测量点的问题。可能的原因有:模板两线和四线跳线的错误(模板的侧面ABCD);接线错误(包括ldxm所说的,通道短接)。

网友C:
to 1234369258 :能否说具体一点?如果下位机检测到的物理通道值是对的(和电流能准确对应),那么上位机就只有量程的设定了。另外仪表自带累计功能吗?我一般都是取的是流量,程序完成累计。32767可以理解为短路,也可以理解为接地错误,或者说成是电位不平衡。

网友D:
楼上说的不错,另外 1、显示的32767是7fff,因为最高位是符号位,实际上此测量值代表最大测量值,如其不变化说明测量类型或量程设置有问题 2、如楼上,检查模板侧面此通道对应跳线(abcd) 3、step.7硬件配置中,打开此模板属性,修改此通道对应的测量类型(电压、电流、2线、4线),修改此通道对应的测量范围(电压范围或电流范围)。这部分你可以参考你所测试的通道的设置情况

网友C:
老工控你回答的更细致,你的最后一句话很有道理,就是我们最常用到的一种测量方法,我平时称之为交错法,就是好的和坏的交错了去测试。 单个的通道发生错误,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比较容易查出来的。

楼主:
我得问题还没解决,下位机还是监控不到数值啊,tenlir: 能否给我解释一下关于模板侧面此通道对应跳线设置和修改通道属性方面的问题啊,我没试过,怕影响整个系统。我的邮箱及msn:raymondleao@hotmail.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