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项目激活时运行程序

楼主(2004-12-24):
wincc系统下,我想在项目激活时,由c脚本执行一段代码,请问如何抓住这个动作.或者说有什么其他方法?小弟刚学点皮毛,有点表达不清,请达人赐教,先拜了!(要求是这样的,wincc启动后,读已经存在的一个数据文件,读数据的程序已经编译好了,由wincc执行即可)

网友A:
老兄:你是想加密保护,没辙必要

楼主:
不是加密,改造系统,不想重来,时间上,人力上都不允许!希望赐教

网友B:
在打开WICC后,选择计算机--双击你的主机--在启动的标签里有一个添加按钮,把你要执行的程序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C(2005-02-08):
飞火说的不错,如果你没别的目的的话,仔细读以下hel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