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OTOOL指示灯的做法。!!!!!~~~

楼主(2004-12-24):
各位高手: 请问用SIEMENS TP170B彩色屏能否做出指示灯显示。我只看见里面有状态显示-是文本的变化显示。但要制作指示灯闪烁却没有发现。比如插入一个小圆形,右键点击看它的属性。看见里面有个可以制作闪烁的对话框,连接变量的是一个指针化的按钮。请问这个变量是连接到指针变量还是直接连接到变量上就可以实现这个二进制逻辑对灯闪烁的控制了??? 假如需要连接的是指针变量,是否还需要把变量在指针变量里还建一次? 谢谢。

网友A:
必须将指针变量进行编辑。直接连到的变量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