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及应用[转载]

楼主(2004-12-24):
仪表放大器是一种高增益、直流耦合放大器,它具有差分输入、单端输出、高输入阻抗和高共模抑制比等特点。 1 概述 仪表放大器是一种高增益、直流耦合放大器,它具有差分输入、单端输出、高输入阻抗和高共模抑制比等特点。差分放大器和仪表放大器所采用的基础部件(运算放大器)基本相同,它们在性能上与标准运算放大器有很大的不同。标准运算放大器是单端器件,其传输函数主要由反馈网络决定;而差分放大器和仪表放大器在有共模信号条件下能够放大很微弱的差分信号,因而具有很高的共模抑制比(CMR)。它们通常不需要外部反馈网络。 用分离元件构建仪表放大器(IA)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采用集成仪表放大器(IA)或差分放大器则是一种简便而又可行的替换方案。为了更好的理解仪表放大器(IA),了解共模抑制比(CMR)的重要性,这里以图1所示的惠斯通电桥变送器来进行说明,图1中,R1=R2=R3=R4=5kΩ,激励电压(Vex)为10V。这样,在空载条件下,对“电桥”进行计算可得:
V1=Vex(R2/(R2+R1)),V1=5V V2=Vex(R3/(R3+R4)),V2=5V 所以:V=V1-V2=5V-5V=0V 变送器输出就是电桥两个输出端的电压差(ΔV)。假定有某个激励加在电桥的4个活动臂上,并使得R1和R4的值有所增加,同时R2和R3的值有所减少;此时若取:R1=R4=5001Ω,R2=R3=4999Ω,Vex=10V,那么可得:V1=5.001V V2=4.999V,实际上,人们所关心的信号是: ΔV=V1-V2=2mV。因此,通过对共模电压(CMV)进行计算可知:即便电桥不平衡,共模电压(CMV)仍然等于(V1+V2,/2=5V。理想情况下,此电路的输出是:Vo=ΔV· Gain。   上述计算表明,在有大的共模信号时,测量一个微弱的电压信号比较困难;而ΔV(以mV为单位)则可通过测量两个较大的电压信号V2与V1来获得,这两个电压均可在伏特级。 2 误差 早期比例计量是用检流计实现的,它(不像IA)不受共模电压的困扰。图1仅是示意图没有包括误差源。实际应用系统的主要误差包括CMR、PSR、Vos、Ib和Ios(见图2)。共模抑制(CMR)是指由于共模电压的存在而引起的放大器的输入失调电压的偏差,CMR定义为CMR=20logCMV/ΔVos。在图2所示的惠斯通电桥中,若要使误差小于差分信号的1%,其CMR应为:   CMV=5VΔV=2mV,则Vos=ΔV×1%=0.02mV CMR=20logCMV/ΔVos=108dB。
而要得到一个小于0.1%的误差,则需要128dB的CMR。利用分离电路并进行严格调整可以获得100dB或更高的共模抑制比(CMR)。而要达到如此高的稳定性,还须采用线绕电阻,但线绕电阻的等效电感会导致CMR的频率特性退化。电源抑制(PSR)是指由于电源电压的变化而引起的放大器输入失调电压的偏差,PSR的定义为:PSR=20logΔVos/ΔVsupply。而Vos、ΔVos/Δtemp、Ib和Ios误差的处理方法与传统运算放大器相同,但必须考虑各种条件下的误差:包括温度范围、源电阻、电源调节、共模输入电压、增益、Vos、ΔVos、Ib和 Ios。最差情形应该参考数据手册中的最小值或最大值,有些情况下,也可以使用典型值,因为在同一时刻不可能所有的参数都处于它们的极限值。 3 仪表放大器的结构 3.1 差分放大结构 MAX4198和MAX4199是精密、低功耗差分放大器,增益由工厂预置(见图3)。MAX4198具有+1V/V的增益,MAX4199具有+10V/V的增益。虽然电阻器件精确匹配,但其绝对值的变化范围是±25%。对于MAX4198,同相输入阻抗典型值是50kΩ,反相输入阻抗典型值是25kΩ。对于MAX4199,同相输入阻抗典型值是275kΩ, 反相输入阻抗典型值是25kΩ。内部运算放大器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为VEE~(Vcc-1.1V)。内部运放的输入不具备满摆幅特性,但MAX4198的内置电阻为一个分压器,它使得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可超出电源摆幅。当VCC为5V时,MAX4198的输入范围可超出电源摆幅100mV,而且不会造成共模抑制比性能的下降或输出与输入的相位反转。而MAX4199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可扩展到负电源电压以下的100mV~(Vcc-1V)。当R1=R2=R3=R4时,标准差分放大器的简化方程是Vo=Vb-Va;因此,四个电阻值的任何不匹配都会导致CMR的下降。
虽然分离差分放大电路已被广泛使用,但它还有以下主要缺陷: ●输入电阻等于R1,相对较小; ●输入电阻通常存在较大差异; ●电阻一定要非常精确地匹配才能得到可接受的共模抑制比; ●较高频率时输入阻抗的差异可使CMR下降; ●信号源阻抗对CMR影响较大。 3.2 运放结构 MAX4194-MAX4197系列低功耗仪表放大器属于三运放拓扑,其拓扑结构如图4所示。
它的输入级由两个运放组成,这两个运放可提供固定的差分增益和单位共模增益;输出级是常规的差分放大器,具有115dB的共模抑制比(G=+10V/V)。MAX4194的增益可由外部设定(+1V/V~+10,000V/V);MAX4195-MAX4197则由内部设置增益,固定增益分别为:+1V/V、+10V/V和+100V/V。放大器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是(VEE+0.2V)到(VCC-1.1V)。理想情况下,仪表放大器只对作用在IN+和IN-两个输入端的差分电压有响应,当两个输入端电压相同时,输出为VREF。IN+与IN-之间的差分电压将在增益设置电阻上产生相同的电压和相应电流(IG),该电流流过两个输入运放A1和A2的反馈电阻可产生的电压差为 VOUT2-VOUT1=IG×(R1+RG+R1) 其中,VOUT1和VOUT2是A1和A2的输出电压,RG(内置或外接)是增益设置电阻,而R1是输入运放的反馈电阻。此时,IG将由下式决定:IG =(VIN+ - VIN-)/RG。仪表放大器输出电压(VOUT)由下式表示: VOUT=(VIN+-VIN-)×(2R1/RG+1)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电源电压和放大器输出电压的函数。当电源为VCC,REF端接VCC/2时,可以得到最大的输出信号摆幅,此时所产生的输出电压的摆幅为±VCC/2;若输出电压的摆幅没有达到最大值,则共模输入电压的范围还可相应增加。如果仪表放大器选择得不合理,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可能会受到电源电压、增益和REF引脚电压的影响。其原因是各内部结点的电压会使放大器不再工作在线性区,而进入饱和区。图5是MAX4194的典型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与输出电压摆幅间的关系(单位增益,单电源(VCC)为5V时,偏置参考电压VREF为VCC/2=+2.5V)。图中,A点到D点分别对应于输入放大器的满量程输入电压范围VEE+0.2V 到VCC-1.1V。其它点(B、C、E和F)则由输入放大器的输入电压范围减去产生相应输出所需要的差分输入幅度来决定。对于更高增益的配置,端点B、C、E和F上的共模电压范围还会增大,因为对于给定的输出电压,只需更小的差分输入电压即可。
增益设置电阻Rg是仪表放大器的关键部件,其温度系数对于放大器的总体性能有较大影响。内置Rg的仪表放大器具有较好的温度系数和温度一致性,易于设置增益,且输入阻抗较高,即便是在50Hz~60Hz的率下频仍有很好的共模抑制比CMR。但是,它的Vin、CMV、增益和VREF之间具有一定的制约关系。实际上,运算放大器或仪表放大器的选择依赖于具体的应用,在具体应用中,共模输入电压、电源电压、增益、REF引脚电压和传感器阻抗必须综合考察。利用放大器的REF引脚可以对输出失调电压进行微调;而对于加在REF引脚上的微调电压,则必须确保有一个较低的源阻抗,因为REF引脚上的附加阻抗将使CMR变低。 4 典型应用 4.1 高边监视器 最简单的高边监视器通常需要一个精密运算放大器和一些精密电阻,常见的高边测量都采用经典的差分放大器(用作增益放大和高边到地的电平转换,见图6)。虽然很多应用中也会使用分离电路,但其输入阻抗较低,而且电阻之间有较大差异。电阻的匹配必须非常精确

网友A:
你们的电路都用在什么仪表? 我在仪表上没有见过此电路!

网友B:
对地镑很合用.是吧!!!!

网友C:
我有两个问题请教:1一般情况下,用单运放搭成的仪表放大器一般有个电位器调零,一个电位器进行倍数放大,请问集成仪表放大器如何用?2应变式的传感器一般需要用正负电源进行激励,运放一般用正负电源,请问采用单电源仪表放大器能否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