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和上位机的通信协议

楼主(2004-12-24):
我是一个绝对新的新手,请多指教!我在看伺服驱动的产品资料,有一个问题不明,就是驱动器和上位机之间的通信都有什么方式,有什么不同,请大虾们简单的教教我,多谢!

网友A:
伺服驱动和上位机之间的通信一般采用类似于或者就是MODBUS的通信协议,有的伺服驱动直接作成485接口,有的可能是232形式接口, 这个和PLC是一样的。 当然也有高级de,用CANBUS或其他现场总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