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双线制传感器与仪表的接线是用什么原理

楼主(2004-12-24):
那个双线制一个接电源供电一个接信号输入 它是怎么实现显示功能的,负极怎么办 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回路

网友A:
两线制的单元仪表,一次表是二次表的负载,二次表是一次表的电源。所以才可以用两条线。有要很详细的了解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欢迎咨询,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