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 F4 15KW 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4-12-24):
不知那位有KB F4 15KW 变频器说明书,或者告诉一下其启动端子,频率设定端子怎么接? 先谢过!

网友A:
请给我来电0539-8326075

楼主(2005-01-31):
我已经有了其参数表和外接端子接线图,变频器也修好了,为驱动电路的也陶瓷电阻烧坏,用贴片的零欧的电阻代换后,带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B(2009-04-13):
keb f4 15kw变频器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