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力矩马达的困惑,求助!

楼主(2004-12-24):
我需要测试一个很小型的力矩马达,一方面对力矩马达的了解不多,另一方面从来没做过类似的工作,对于测试也知之甚少。 现在只有一个力矩马达,其他的设备都没有购买。我打算测试力矩马达的静态和动态特性,请问应该选用哪种传感器?

网友A:
首先说明力矩马达的动力是什么?才能确定测试方案。是液压马达吗?

网友B:
问未知: 您需要测试力矩马达哪些参数?我公司专售力矩传感器,可以同时测试力矩和转速。有关力矩测试可以与我联系。 yuefeichen@21cn.com 021-51075770

楼主:
不好意思,这些天忙着考试,现在才回贴. to LIONCSU:力矩马达是用在伺服阀上的永磁式力矩马达,原理是缠在衔铁上的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场,该磁场与力矩马达两侧的永磁铁产生的磁场叠加,从而对衔铁产生力矩。 力矩马达的测试参数主要是在固定转角处(未达到最大转角时)的输出力矩。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希望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C:
用扭矩传感器可以测量, 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扭矩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的厂家,可以检测马达的转速、力矩、功率。 欢迎打电话过来讯问或者登陆我们的网站 电话:101-60139269 13811869571 联系人:张恒才 网站:www.westzh.com 北京威斯特中航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D(2005-01-24):
如果要测力矩马达,我可以帮你测

楼主(2005-02-23):
joe gao: 你好,请问能否大致说一下方案? 也可以发到我的邮箱:yanwei1020@yahoo.com.cn 谢谢!